[Kinetis] KSDK 工程应用到其他的开发板

楼主(2015-09-14):
你好,我用ksdk1.2.0版本的,用K60 tower 板那个工程下载到另外一个开发板里面, 也出现了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很奇怪,我查了下芯片的型号 ,里面是定义的,不知道为什么,能给出个招吗?谢谢!

网友A:
楼主,你自己板子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另外,你是进入hardfault?还是停止在晶振的语句执行地方?

楼主:
MK60DN512ZVLL10   进入了hardfault, 您是fsl的 FAE?

网友A:
引用 楼主:
MK60DN512ZVLL10   进入了hardfault, 您是fsl的 FAE?

楼主你好,很抱歉回复迟了。
下次回复直接给我回复,这样我会收到提醒。
你这款芯片是K60 1.X的,而KSDK里面的代码是针对2.X的芯片,这两款芯片很多的寄存器都不一样,所以你会进入hardfault。
1.x的芯片,目前KSDK并不支持,所以建议你还是使用TWR0k60n512的参考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很抱歉回复迟了。
下次回复直接给我回复,这样我会收到提醒。
你这款芯片是K60 1.X的,而KSDK ...

您所说的2.X 的芯片 是不是芯片上不带Z的?如MK60DN512VLQ10?
我下载的KSDK 是1.2.0 版本。里面没有你说的TWR0k60n512   ,我是不是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换成2.X的芯片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很抱歉回复迟了。
下次回复直接给我回复,这样我会收到提醒。
你这款芯片是K60 1.X的,而KSDK ...

我现在发现是它是在OSC初始化的时候出的问题,但是具体是哪个寄存器,我还没查出来,如果我换成2.X以上的芯片 能解决的话,我就直接换片子了。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