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反激的问题

楼主(2015-09-14):
设计了一个开关电源 采用tny276  输入220  输出 5v 1a   12v   0.1 a  现在空载的时候主输出5.3v   次输出12.5v  当主输出满载的时候,次输出12.5升到16v左右,我只在5v输出进行了采样,我打算在次输出那里加个稳压管  当超过13v的时候稳压,这种方法可行吗?谢谢了

网友A:
考虑12V输出增加到14~15V,然后用支78L12。

网友B:
楼主遇到的问题,是交叉调整率,主要原因在于变压器,也可用加权采样,不过是以适当降低5V输出达到目的的,有可能降到4.8v,如果要求两路都精准,那只能用maychang的办法了

网友C:
加线性稳压你还不如直接就上线性稳压呢,不用开关电源了。你输出电压稳不住就是反馈没做好啊,你是怎么控制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线性稳压你还不如直接就上线性稳压呢,不用开关电源了。你输出电压稳不住就是反馈没做好啊,你是怎么控制 ...

建议你最好先去用“交叉调整率”收几篇**看了再说吧

网友A:
楼主的整流桥方向也错了。

网友D:
加上少量 假 负载,会明显好转,但正如前面所说,还是交叉调整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