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GPU hang

楼主(2015-09-14):
目前在imx6平台遇到在使用camera的过程中出现GPU hang的问题,有哪位大神遇到过?怎么解?

网友A:
表示只能关注一下,期待后续大神帮你解决......

网友B:
判断GPU Hang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C:
自己做的板子还是开发板?若是自己做的,考虑板子的时钟干扰……若果是开发板,检查自己对内存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