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有片内温度传感器吗

楼主(2015-09-14):
如题,STM32是有的

GD32F103有吗,应用和STM32是一样的吗

GD32F103是不是全部都有,还是只有部分封装的有?

谢谢

网友A:
全部都有。

网友B:
F103系列的全部都有,你看看数据手册就知道啦!

网友C:
这个是最基本的了,想这么资源丰富的芯片的肯定有。

楼主:
试了下,不过好像不准

这个只能测相对温度吧,绝对温度测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下,不过好像不准

这个只能测相对温度吧,绝对温度测不了

你怎么知道不准,用热成像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了下,不过好像不准

这个只能测相对温度吧,绝对温度测不了

测量范围–40~125℃,精度 ± 1.5℃。比较来说,不错的了。

网友F:
带温度测量是有的,这个需要相应的硬件支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测量范围–40~125℃,精度 ± 1.5℃。比较来说,不错的了。

这个温度测量的精度的确不是很高的,但是可以大致说明问题的。

网友G:
楼上所言极是,关键是注意看这个温度能怎么用的。。做啥用。。

网友H:
温度传感器是标配,可以用来简单测量芯片的温度。

网友I:
传感器是必须有的,很早的系列里面就有了

网友J:
这个是有的,不过做精确的温度测量的还是不要用内部的。

网友G:
芯片自带的测温测量自身的温度还是可以的,若测量外部环境温度的需要外置测温模块的。

网友F: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的,是有的,只不过一般侧轴位温度的不用内置的

网友K(2015-10-16):
这个一般的资源较丰富的单片机的都会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温度测量的精度的确不是很高的,但是可以大致说明问题的。

对的,有这么一个范围足够了。

网友C:
内置的温度检测单元是有的,这个主要是用于检测单片机的工作状态的。

网友J:
这个内部的温度检测模块的用的很少的

网友L(2019-07-23):
那有用它读取片上温度的代码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M:
转换公式跟ST的不一样,,,具体的参考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