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半桥三电平直流变换器的问题!!!

楼主(2015-09-14):
各位高手,本人想要做一个输出功率6KW的电源,前级为三相PFC输出电压为760到800V,DC/DC变换器准备选用半桥三电平直流变换器,想问一下单个半桥三电平变换器能实现输出功率6KW吗?还有我看论坛里很少有人讨论三电平直流变换器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功率器件的700V时代已经过去,1000V时代已经到来,选1000V的功率器件,直接用全桥就好了,还守着三电平干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器件的700V时代已经过去,1000V时代已经到来,选1000V的功率器件,直接用全桥就好了,还守着三电平干什 ...

选用全桥变压器开关管的电压应力为输入电压,需要选用很大容量的开关管,费用贵而且损耗大,三电平变换器的功率开关为输入电压的一半啊,非常适合高输入电压场合

网友A:
那,用电压低一半,电流大一倍,Ron 0.25倍的功率开关,又容易降底损耗了?目前就MOSFET而言,650V的最低做到23mohm 45A, 1200v 的做到80mohm, 20A。三电平的开关损耗与全桥相比无优势。而考虑驱动和电路复杂度,二者的成本又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电压低一半,电流大一倍,Ron 0.25倍的功率开关,又容易降底损耗了?目前就MOSFET而言,650V的最低做 ...

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您说三电平变换器与全桥变换器开关损耗没优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您说三电平变换器与全桥变换器开关损耗没优势呢

请看4楼,650V和1200V两种功率器件的参数

网友B:
我目前工作接触的是UPS,其逆变即采用了三电平结构加LC滤波,四个逆变管可以实现功率6KVA/4.8Kw (6K机),10KVA/8Kw(10K机),单个半桥三电平变换器实现输出功率6KW是没啥问题的,主要还在于控制,控制搞好了,能解决好多问题,楼主有信心否?

至于这个问题参与讨论的人那么少,我也奇怪,也许搞这一行的人都不怎么逛论坛吧,欢迎和楼主学习交流,本人想学学控制,涨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工作接触的是UPS,其逆变即采用了三电平结构加LC滤波,四个逆变管可以实现功率6KVA/4.8Kw (6K机), ...

半桥三电平的一般采用移相控制,和移相全桥控制方式差不多,你说的控制是通过模拟芯片搭建出来的驱动信号吗?还是指的通过dsp来产生驱动信号?我刚进入这一行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半桥三电平的一般采用移相控制,和移相全桥控制方式差不多,你说的控制是通过模拟芯片搭建出来的驱动信号 ...

DSP的,采用数字控制,要比模拟容易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的,采用数字控制,要比模拟容易调试

我想问一下,输出功率定为6KW,一个变压器能处理那么大的功率吗?还是需要使用两个变压器串联来分担6KW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输出功率定为6KW,一个变压器能处理那么大的功率吗?还是需要使用两个变压器串联来分担6KW功 ...

额,仔细看了下,你我做的还是有所不同,我用的是三电平逆变输出交流220V,只需LC滤波即可。而你用的是三电平直流变换,用高频变压器传输后全波或全桥整流滤波成直流,这样看来中间的高频变压器所需传递能量甚大,这个要去查看有无此类高功率磁芯了,我学的还尚浅,不好意思了,贴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仔细看了下,你我做的还是有所不同,我用的是三电平逆变输出交流220V,只需LC滤波即可。而你用的是三 ...

没事 谢谢了,可以加个好友交流吗qq62588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