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nmos管的开关电路,求指点

楼主:
这是一个TP4056充电的电路,VUSB是usb接口输入的5v电压,VDC是内部电路输入的4.5v电压,当外部接入usb的时候,由USB给电池充电,当只有VDC输入时,就由VDC给电池充电,AO3434A用于开或者关闭TP4056的充电

现在问题来了,不管我的TP_CTR是3.3v还是0v,AO3434A都是导通的。当TP_CTR=3.3V时,VDS=0V,当TP_CTR=0V时,VDS=0.48V

TP_CTR=0V时,MOS管不应该截止么?不解

网友A(2015-09-14):
你这样搞,有违常理,你把人家IC的GND(电位公共端)搞成浮地干吗?出现什么问题不好判断了。如果关电源,应去控制VCC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搞,有违常理,你把人家IC的GND(电位公共端)搞成浮地干吗?出现什么问题不好判断了。如果关电源, ...

说的好像有点道理,那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好像有点道理,那该如何修改呢?

明明有个CE(chip enable)脚,干吗不用呢?用一个OD GPIO加上拉电阻,很方便。

网友B:
CE(Pin8): Chip Enable Input. A high input will put the device in the normal operating mode.
Pulling the CE pin to low level will put the YP4056 into disable mode. The CE pin can be driven by
TTL or CMOS logic level.

网友B:
还有你那个Q6是Pmos这样用,没什么意义的。 这样接只相当于用了MOS内部的那个二极管

网友C:
关键主要是,你切断地线,然而你又有引脚接到地线。这样就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那个Q6是Pmos这样用,没什么意义的。 这样接只相当于用了MOS内部的那个二极管 ...

有意义
是为了VUSB没有时,Q6自动导通
很多双电源自动切换都是类似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那个Q6是Pmos这样用,没什么意义的。 这样接只相当于用了MOS内部的那个二极管 ...

有VUSB电压时,切断VDC电压,没VUSB电压时,使Q6导通,VDC作为输入电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主要是,你切断地线,然而你又有引脚接到地线。这样就出问题了

是的  我已经发现问题了,用CE端控制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VUSB电压时,切断VDC电压,没VUSB电压时,使Q6导通,VDC作为输入电压哦

VDC 是几V? 你看到MOS管内部那个二极管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C 是几V? 你看到MOS管内部那个二极管了没?

VDC 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