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两个MCU IIC通信

楼主(2015-09-14):
  最近在调试MCU的双向通信,搞了几天,发现IIC的通信真的很头痛。经过几天的调试,终于将IIC的硬件通信与模拟通信搞定。将程序贴上来,以供有需要的人参考。ps:主机本别利用硬件和软件模拟,从机部分为硬件中断接收。亲测可信。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片子

网友B:
说好的程序呢?我用的是手机登的,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C:
没上传吧;

网友D:
是没看到

网友E:
两CPU,估计没几个人会选IIC通信。
速度慢,协议复杂。不如SPI或者其他方式。

网友F:
一般都串口吧,有些芯片还没有硬件不支持从机,很蛋疼的

楼主:
写这个主要是为了说明IIC的主机和从机通信,并不是为了让两个MCU进行IIC通信。

网友G:
楼主方便留个QQ吗,正好在做双机通信,主写从读,现在只能第一次通信成功,再通信就会卡在地址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方便留个QQ吗,正好在做双机通信,主写从读,现在只能第一次通信成功,再通信就会卡在地址发送 ...

你说的问题我也是调试了两天才找到问题,你看我的附件吧,我发的附件中的程序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H:
可以多从机通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多从机通信吗

具体没有测试过,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想要主机发送的数据,从机都可以接收到,只要设置成广播就可以。如果想要某一个可以,直接发送想要从机的地址,从机采用中断接收数据,如果收到的地址不正确,是不会继续接收数据的。

网友I:
正好需要这个,所以谢谢分享

网友I(2015-11-07):
楼主硬件通信的主机 main中开了两次IIC发送,一次发送,一次接收?在从机里没看到相应的发送呀》?能详细说一下没
main()
{
        unsigned char te;
        Init_Led();
        Init_IIC();
        delayms(1000);
        while (1)
        {

                IIC_Start();
                IIC_SendAddress(addr);
                IIC_SendByte(data);
                IIC_End();

                IIC_Start();
                IIC_SendAddress(addr|0x01);
                te = IIC_RecvByte();
                IIC_End();

                if(te == data)

                {
                        PD_ODR = 0X20;
                }
        }
}

网友G:
楼主  IIC_SendAddress(addr|0x01);  地址发送为什么要或一个0x01

网友J(2017-08-16):
楼主,代码能发我下吗?我最近在搞这个。小白。

网友K: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片子呀  我这边有好多哦!

网友L:
可以用串口啊,简单点吧,或者使2.4G无线。

网友M(2017-09-23):
请问楼主,主机IIC是使用硬件模式还是模拟IIC,从机是使用硬件slave模式,还是模拟slave

网友N:
目前用的比较多的还是uart和spi吧 iic用的不多,建议用示波器看下波形情况

网友O(2020-09-14):
66666  不知道大佬 对 msbus 通信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