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语言问题,大家都遇到过吧?

楼主(2015-09-14):
这是一个关于无符号类型数的负数问题,来看个实际例子,比较好说明一点:
void example(void)
{
     unsigned char a=5;

    a-=7;//////a

     while(a)
     {
        a-=9;//////b
     }
}
1:a处执行完毕后,a的数值是多少? 2:会执行到b处吗? 3:该子函数能正常结束吗?
我也是在实际编程时,偶然使用一个算法,遇到这个问题,虽然糊里糊涂地调试通过了,但并不很明白其中原因,所以希望借此仔细研究下这个问题,以免下次再入此坑。
问题可能很简单,但我着实还没搞明白,所以在自己查资料的同时,也想发上来,让大家一起看下,讨论下这个C语言问题,说不定又会有新的收获 ;)

网友A:
1. 按无符号数看的话是254,有符号数看的话是-2。
2. 会滴。
3. 能。就算总错过零点,最多转9圈总能撞上0吧。(只说原理,我没计算哈)

网友A:
转5圈就出了,有点像小学奥数题

网友B:
会执行到B处,无符号char,5-7 = 254 了

254/9 = 28 圈

网友A:
我上面说的5圈,是指a的数值在256~0之间打转的圈数,每转的循环次数并不一定相同,其中有三转每转循环28次,另两转每转循环29次,共循环14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按无符号数看的话是254,有符号数看的话是-2。
2. 会滴。
3. 能。就算总错过零点,最多转9圈总能撞上0吧 ...

你的意思是,转到正好a-=9,有一次正好使a=0就退出了,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转到正好a-=9,有一次正好使a=0就退出了,是这样吗?

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执行到B处,无符号char,5-7 = 254 了

254/9 = 28 圈

254/9=28.2222...不能正好为0跳出来吧?

楼主:
那如果定义变量a为: signed char a=5,这样就会直接跳过while()循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说的5圈,是指a的数值在256~0之间打转的圈数,每转的循环次数并不一定相同,其中有三转每转循环28次 ...

实测确实在while()中跑了142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定义变量a为: signed char a=5,这样就会直接跳过while()循环吗?

只要a不为零都会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测确实在while()中跑了142次。。。

哈哈,俺小学奥数是过关了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俺小学奥数是过关了滴

;) 实际发现这是一个关于while()循环何时为真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转5圈就出了,有点像小学奥数题

2 6 10 14 18  是这样推算出来的么??还是有其他的办法??比较好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 6 10 14 18  是这样推算出来的么??还是有其他的办法??比较好奇啊~~

初始值是254,a在0~255之间打转,每打转一次加256,看哪次正好能被9整除,所以退出循环的条件变为(254 + N x 256) / 9 为整数(而无余数),其中N是a在0~255之间打转的次数。

N=0,值为28余2;
N=1,值为56余6;
N=2,值为85余1;
N=3,值为113余5;
N=4,值为142余0;

所以5圈,总循环次数为:1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值是254,a在0~255之间打转,每打转一次加256,看哪次正好能被9整除,所以退出循环的条件变为(254 +  ...

好吧。。。你赢了啥,都这么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初始值是254,a在0~255之间打转,每打转一次加256,看哪次正好能被9整除,所以退出循环的条件变为(254 +  ...

额,,好,,这个思路清晰。。

网友D:
首先会变成254,然后会不断的减9循环,直至见到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初始值是254,a在0~255之间打转,每打转一次加256,看哪次正好能被9整除,所以退出循环的条件变为(254 +  ...

这个不错一看明了!

网友F:
孔乙己你好,孔乙己再见

网友G:
所以写一个函数 的基本思想,出错判断你没加!你还是菜鸟一枚,
至少应该 if (a > 7)   a-=7;  你这里的无符号数, 有符号数, a -= 7;  if (a < 0)  a = 0; 做为一个终结 到底最小是多少!

网友H:
也要看是多少位的机器吧?8位/32位

网友A:
unsigned char, char, WORD, DWORD, BYTE的定义一般不随机器,操作系统,编程工具改变。 int, unsigned int, long... 则会

网友I:
跟着楼主的脚步进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仿真………………

必须实际在片子上跑过,结果比较意外。总结是while(x) 用法没真正弄明白。当x为TRUE时,while循环执行。而x为TRUE 经过翻阅,有两种情况:1、x是一个逻辑表达式,此时逻辑表达式情况成立则为TRUE,比如while(5>1).第二种即是,x为一个数值时,只要x是一个不为0的数值,while(x)循环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不论这个数值是有符号或无符号类型的数值。所以即便是signed char a= -5,while(a);此时这个循环依然会一直执行。这是我在MCU 51的测试结果和查阅资料所发现的,如还有错,望各位指正。借此回复,将自己对该问题的总结说一下了,希望对大家都有点借鉴....;)

网友K:
这相当于模运算,最好不要写这种代码。
有机会看看软件方面的书,规范自己的代码。

网友J:
引用 楼主:
必须实际在片子上跑过,结果比较意外。总结是while(x) 用法没真正弄明白。当x为TRUE时,while循环执行。 ...

跑毛线,这是纯软件问题,直接软仿就明白了。

网友L:
这是肯定能执行到b处的,定义为无符号整型,减一个比自身大的数就直接溢出了。至于循环减9,多转几圈圈,就应该能出来了

网友M:
这道题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