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求助9s12XEP100 适合做纯数字化开关电源吗

楼主(2015-09-14):
求助9s12XEP100 适合做纯数字化开关电源吗 ,频率0-100k 占空比可调

网友A:
如果做电源转换,楼主可以使用DSC, DSC是通用型器件,适合 数字电源转换,电机控制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p-dsc/dscs:DSC_HOME
不过关于16位芯片是否能够做,你可以看看该芯片的手册,应该也是可以产生100K的PWM可调波的。

网友B(2015-10-20):
骗子,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