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供电引脚都需要接么

楼主(2015-09-14):
STM32有很多组供电引脚,都需要接上么?

网友A:
不用吧,这些引脚都是内部相连的

网友B:
尽管所有VDD和所有VSS在内部相连,在芯片外部仍然需要连接上所有的VDD和VSS。因为导线较细,内部连接负载能力较差,抗干扰的能力也较差,如果漏接VDD或VSS,容易造成内部线路损坏,同时抗干扰能力下降。

网友C:
给你看个电源框图。如上图所说,VDDA和VSSA必须分别联到VDD和VSS。其他都是内部相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尽管所有VDD和所有VSS在内部相连,在芯片外部仍然需要连接上所有的VDD和VSS。因为导线较细,内部连接负载能 ...

我见好的开发板也是不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个电源框图。如上图所说,VDDA和VSSA必须分别联到VDD和VSS。其他都是内部相连的。 ...

我见有的电源引脚比这个复杂多了

网友F:
最好都接上,这样还可以起到连电路的作用。

网友G:
只要能接上,就都接上,又不坏事情。

楼主(2015-10-27):
引用 网友F:
最好都接上,这样还可以起到连电路的作用。

是了,我见好多板子上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能接上,就都接上,又不坏事情。

这种做法,简单,粗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