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定义数码管段选io

楼主(2015-09-14):
共阳数码管段选i分别在2组io口上(p1.0,1.1,1.2,1.3,1.4,1.5)和(p5.4),求教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 C51
sbit seg_a = P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51
sbit seg_a = P0^0;

如把各IO口定义後,怎定义0-9的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把各IO口定义後,怎定义0-9的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

#define SA 0x01

#define DN0 0xff-SG-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SA 0x01

#define DN0 0xff-SG-SH

师傅!你的方法巳找了好几个朋友试了,就是不成功,能给个实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你的方法巳找了好几个朋友试了,就是不成功,能给个实例吗?

段码接在不同的IO上需要把原来的段码表分成2份,送数据也要送2次

例如:之前0xc0 变成  0x40和0x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你的方法巳找了好几个朋友试了,就是不成功,能给个实例吗?

你硬件图都没有,只能给个大致的方法

sfr SEG_ABCDEF = P1;
sbit SEG_G = P5^4;

//_____________________
// 根据硬件修改
#define SA        0x01
#define SB        0x02
#define SC        0x04
#define SD        0x08
#define SE        0x10
#define SF        0x20
#define SG        0x40
#define SH        0x80

//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下不需要修改
#define DN0        SA+SB+SC+SD+SE+SF
#define DN1        SB+SC
....
#define DLA        SA+SB+SC+SF+SE
....

unsigned char code LCD_TABLE[] = {DN0,DN1...DLA,DLF};

void led_display(U8 d)
{
        U8 t = ~LCD_TABLE[d];

        COM = 0;
        SEG_ABCDEF = t;
        if(t & SG){
                SEG_G = 1;
        }else{
                SEG_G = 0;
        }
        COM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