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掉电后再充电后就起不来

楼主(2015-09-14):
请大家给点思路啊,谢谢。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板子是电池供电的,电池手册的标称电压是3.7V,充满是4.2V。 现在发现在电池电压低于3.1V后充电,就算把电池充满,板子也起不来。但是如果电池完全没电了,再充电时可以起来的。我们板子的MCU的工作电压是1.85-3.8V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之前采用一种方法:当电压低于3.4V后,我吧板子所有外设,OS全部关闭, 使MCU进入睡眠,然后我通过中断唤醒它,充电时会产生一个中断。但是这个还是没能解决。请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不同的系统,分析思路完全不一样,没有实际原理图,不好分析。
即使电池2.8V,也高于MCU的最低工作电压1.85V呀,你还是先测试板子到底可以工作在多低的电压。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一样,是这样的,当电压低后,单片机会进入掉电模式并没有完全关机,低功耗状态,这时候电路中可能有电容供电,也会工作很久的,完全消耗完后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