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端口TVS对通信的影响

楼主(2015-09-14):
目前在485通信线上加了SMAJ6.0C(6.8V TVS), 由于TVS有结电容(几百到1千PF), 通信波特率为57.6K, 不知道TVS 会不会影响到485通信?
多谢。

网友A:
会降低通信距离,会降低终端数量。如果总线上才几个485终端,没有啥关系。

网友B:
目测没问题,不过要是节点数多了就难说了

网友C:
只要你的设计和器件选型没问题,TVS的影响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