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中的的配置位编程显示为意外标记,还有红色波浪...

楼主(2015-09-14):
MPLAB X IDE中的的配置位编程显示为意外标记,还有红色波浪线(如下图),如何消除呢?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啊,无奈结贴

网友A(2016-03-18):
mcumail,你好,请问你“MPLAB X IDE中的的配置位编程显示为意外标记,还有红色波浪线(如下图),如何消除呢?”
你的这个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我现在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mail,你好,请问你“MPLAB X IDE中的的配置位编程显示为意外标记,还有红色波浪线(如下图),如何消除 ...

不好意思,这个没解决,现在改用MPLAB X IDE自带的配置位工具了。

网友B(2023-09-08):
关于 配置位 的这个我知道,改用新的伪指令了,书上有教:“对于 8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__CONFIG() 宏为 #pragma config 伪指令……”

另外遇到个 __EEPROM_DATA 不知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