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发射电流重复变化

楼主(2015-09-14):
(无正文)

网友A:
最大电流的时候正处于数据的发射时刻的。

楼主:
不对,這些电流的时候都在发射

网友B:
是不是变量改错了?观察下控制发射功耗的寄存器的值变化情况

楼主:
发射电流怎么做到5mA左右啊?

网友C:
发射完了电流就会慢慢变小的,在正在发送数据的一瞬间消耗的电流是最大的。

网友D:
数据在发送的时候 ,电流是会这样变化的,正常者呢。

楼主:
太大了,想弄小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大了,想弄小一点;

把发射功率配置小一点

楼主:
已经很小了-20dbm,原来是0dbm

网友E:
检查下控制发射功耗的寄存器的值有什么变化

网友F:
这个实则呢做到的呢?电流是缓慢变化的还是突变的?

楼主:
"这个实则呢做到的呢?"没看明白,电流是均匀变化的

网友G:
发射功率可不可以配置

网友H:
发射电流怎么做到5mA左右啊?

这么小的电流能工作来吗

网友E:
控制发射功耗的寄存器的值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
电流是均匀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