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DAC输出一直为0

楼主(2015-09-14):
同样的程序,在一块板子上,DAC输出脚为理想的0.5V,而在另一块新的板子上,DAC输出一直为0,哪位大神知道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呢?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是硬件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A:
多焊几块板子测试下看看;
如果只有其中一块板子有问题,要看下是不是负载太重了,还有芯片是否损坏都原因;

都没问题的话,就是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