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PMOS开关问题

楼主(2015-09-14):
大家好,我想用一个PMOS管做一个电源开关,当外设不需要供电的时候直接切断。如下图:GPIO、VCC_IN和VCC_OUT都是3.3v,现在的问题是GPIO输出0时,PMOS管顺利导通;GPIO为3.3v时,PMOS管关不断。这是由于VGS压差不够导致的,这时VGS=0.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达到我的需求?

网友A:
推荐你用组合,图中R226不要NC,接10K下拉

网友B:
“VGS=0”还不断,有2:
1. DS反了
2. 耗尽型

网友C:
对于PMOS其Vgs电压等于0,其应能关闭,不过如果Vout悬空,这样电压可能会测量得到的!

网友D:
同意 Lgz2006 的分析.
查手册 XP152A12COMR 是增强型的.

网友E:
仪表本身的阻抗很大,开路测量可能会是3.3V。

楼主:
原因已查明:有一个IC使用VCC_OUT供电,但是它的控制管脚(接单片机)是VCC_in供电。VCC_OUT断开后,通过控制管脚倒灌进去,导致VCC_OUT电压上升,所以我以为是没有关断。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