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负反馈反相放大电路 有问题

楼主(2015-09-14):
信号源是  峰值20mv ,10MHz的交流信号,想放大100倍,第一级放大10倍,第二级放大10倍,
电路图中电源旁路电容都加了104电容,

示波器在A点测,第一级可以正常放大10倍,

示波器在B点用X1档测时,运放就饱和了,频率也不对,在B点用X10档测时,频率是正确的,可幅值X10后,基本不放大,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级反馈电阻并了2pf 的电容。图中没有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級運放正輸入端也要有旁路電容。

这是一个芯片,有两路,我把两个同向短接了,用一个退耦电容没问题吧,
关键是,示波器表笔X1 X10结果 频率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級運放正輸入端也要有旁路電容。

所有需要退耦的地方,我都加了104电容,图上有的没有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級運放正輸入端也要有旁路電容。

用表笔X1档,不管输入频率是多少的,在B点测都是饱和的28Mhz的一个波形,
但是表笔X10档,频率是正确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电路应该没问题,是测量方式的问题

网友C:
2PF电容跟那个10k电阻已经构成低通了,截止频率8M,对10M信号有些衰减。 另外X10探头会不会没调节频响平坦

楼主:
引用 网友C:
2PF电容跟那个10k电阻已经构成低通了,截止频率8M,对10M信号有些衰减。 另外X10探头会不会没调节频响平坦 ...

谢谢,解决了,后一级放大,阻抗没有匹配好,换个大点电阻就好了

网友D:
你在胡说呢

网友E(2016-09-27):
换的多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