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5.0 lvds屏闪烁问题

楼主(2015-09-14):
android5.0的系统,在四只企鹅出来之前屏幕会闪烁一下,按android4.4.2的开发经验,只要在uboot阶段不使能背光即可,如下去掉红色部分代码:
src/bootable/bootloader/uboot-imx/board/freescale/mx6q_sabresd/mx6q_sabresd.c
void lcd_enable(void)
{
        char *s;
        int ret;
        unsigned int reg;

        s = getenv("lvds_num");
        di = simple_strtol(s, NULL, 10);

        /*
        * hw_rev 2: IPUV3DEX
        * hw_rev 3: IPUV3M
        * hw_rev 4: IPUV3H
        */
        g_ipu_hw_rev = IPUV3_HW_REV_IPUV3H;

        imx_pwm_config(pwm0, 25000, 50000);
        [color=Red]//imx_pwm_enable(pwm0);[/color]
.....
}

查看android5.0 uboot代码,并没有相关类似的代码,可能由于device tree的引入,现不知道android5.0 uboot在哪里关闭背光,麻烦技术人员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感觉好厉害!
另外,安卓适合在工业上面应用吗?
会不会经常的司机?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下吧,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你的问题好像是和关不关背光没有关系。所谓屏幕闪烁一下,应该是在上电的一下出现的。给你一个介意就是在系统kernel初始化的时候先关掉背光,在显示**的之前打开背光电源。这样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在uboot中void lcd_enable(void)的函数里,开头你直接把那个pwm脚给拉低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uboot中void lcd_enable(void)的函数里,开头你直接把那个pwm脚给拉低就行了...... ...

:victory:

网友F:
感觉好厉害!这是开发手机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