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69)

楼主(2015-09-14):
34.5.7 调试操作
      当CPU暂停在调试模式DAC继续正常的操作。如果DAC被配置为需要CPU通过中断或类似功能提供周期性的服务,在调试期间导到不当的操作或数据丢失。
34.5.8 寄存器访问保护
      所有的带有写访问的寄存器,都可以随时通过外设访问控制器(PAC)写保护,除了惟下寄存器:
      。中断标志状志和清除寄存器(INTFLAG)
写保护是通过写寄存器描述中写保护属性指示的。
CPU暂停在调试模式,所有的写保护自动失能。
写保护不适用于通外外部调试器访问。参考”PAC-Peripheral Access Controller”的描述。
34.5.9 模拟连接
     不适用。
34.6 功能描述
34.6.1 操作原理
      数字到模拟转换(DAC)转换写到数据寄存器(DATA)数据值到DAC输出的模拟值。默认情况下,当新数据写到DATA寄存器一个转换开始,在转换时间过后,相应的电压在DAC输出上有效。它也可能使能事件从事件系统触发转换。
34.6.2 基础操作
34.6.2.1 初始化
      在使能DAC之前,它必须被配置好参考电压,用控制B寄存器(CTRLB.REFSEL)参考选择比特组中选定。
34.6.2.2 使能,失能和复位
      DAC是通过在控制A寄存器中的使能比特写1来使能的。DAC的失能是向CTRLA.ENABLE0来失能。
      DAC复位是通过向控制A寄存器软件复位比特(CTRLA.SWRST)1来实现的。所有的DAC寄存器复位到初使状态,DAC将失能。参考CATRLA寄存器的描述。
34.6.2.3 使能输出缓冲
      为了使能DAC输出在V OUT 管脚,输出驱动必须使能通过向控制B寄存器的外部输出使能比特写1(CTRLB.EOEN)
      DAC输出缓冲提供高强度输出,并且有能力驱动无论是电阻或电容负载。为了最小化功耗,输出缓冲应使能只在外部输出需要的情况下。
34.6.3.1 转换范围
       转换的范围在地和所选择参考电压之间。默认的电压参考是内部的1VINT1V)参考电压。其它的可选电压是3.3V的模拟支持电压(AV cc = VDDANA)和外部电压参考(VREFP)。参考电压选择是通过写控制B寄存器的参考电压选择比特(CTRLB.REFSEL)来实现的。从DAC输出电压能通过下列公式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