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移植android无界面

楼主(2015-09-14):
  2.852013] Bluetooth: HCIATH3K protocol initialized
[    2.85713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btusb
[    2.862854]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    2.867001]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    2.870993]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    2.877261]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    2.881709]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    2.887945] usb 1-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24, idProduct=ec00
[    2.894869] usb 1-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0
[    2.903850] mmc1: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    2.908014] mmc1: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    2.955463]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2194000.usdhc [2194000.usdhc] using ADMA
[    2.963389] mmc2: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    2.967548] mmc2: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    3.015477] mmc2: S

楼主:
[    2.967548] mmc2: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    3.015477] mmc2: SDHCI controller on 2198000.usdhc [2198000.usdhc] using ADMA
[    3.024270] mmc3: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    3.028431] mmc3: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    3.075461] mmc3: SDHCI controller on 219c000.usdhc [219c000.usdhc] using ADMA
[    3.083309] Galcore version 5.0.11.25762
[    3.103023] mmc2: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aaaa
[    3.109127] mmcblk2: mmc2:aaaa SL08G 7.40 GiB (ro)
[    3.118591]  mmcblk2: p1 p2 p3 < p5 p6 p7 p8 > p4
[    3.124590] mmcblk2: p4 size 13352010 extends beyond EOD, truncated
[    3.251162] mmc3: BKOPS_EN bit is not set
[    3.269239] mmc3: new high speed DDR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    3.275855] mmcblk3: mmc3:0001 P1XXXX 3.60 GiB
[    3.280736] mmcblk3boot0: mmc3:0001 P1XXXX partition 1 16.0 MiB
[    3.287032] mmcblk3boot1: mmc3:0001 P1XXXX partition 2 16.0 MiB
[    3.293284] mmcblk3rpmb: mmc3:0001 P1XXXX partition 3 128 KiB
[    3.300410]  mmcblk3: p1
[    3.306010]  mmcblk3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3.313058]  mmcblk3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3.456406] mxc_vdoa 21e4000.vdoa: i.MX Video Data Order Adapter(VDOA) driver probed
[    3.464768] mxc_asrc 2034000.asrc: mxc_asrc registered
[    3.470738] mxc_vpu 2040000.vpu: VPU initialized
[    3.477327] hidraw: raw HID events driver (C) Jiri Kosina
[    3.48503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3.490667]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3.495608] ashmem: initialized
[    3.498975]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main'
[    3.503709]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events'
[    3.508665]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radio'
[    3.513487]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system'
[    3.51915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nd-usb-audio
[    3.575146] wm8962 0-001a: Failed to read ID register
[    3.580686] wm8962: probe of 0-001a failed with error -5
[    3.590202] fsl-hdmi-dai hdmi_audio.17: failed to probe. Load HDMI-video first.
[    3.597592] fsl-hdmi-dai: probe of hdmi_audio.17 failed with error -12
[    3.605120] imx-wm8962 sound.28: failed to find codec platform device
[    3.611631] imx-wm8962: probe of sound.28 failed with error -22
[    3.618132] imx-audio-hdmi sound-hdmi.29: initialize HDMI-audio failed. load HDMI-video first!
[    3.62720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6
[    3.631685] u32 classifier
[    3.634421]     Actions configured
[    3.637876]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    3.642669]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15958 buckets, 63832 max)
[    3.649326] ctnetlink v0.93: registering with nfnetlink.
[    3.654750] NF_TPROXY: Transparent proxy support initialized, version 4.1.0
[    3.661845] NF_TPROXY: Copyright (c) 2006-2007 BalaBit IT Ltd.
[    3.668135] xt_time: kernel timezone is -0000
[    3.672825]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3.678380] arp_tables: (C) 2002 David S. Miller
[    3.683084] TCP: cubic registered
[    3.686458] Initializing XFRM netlink socket
[    3.69121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3.696605] mip6: Mobile IPv6
[    3.699637] ip6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3.70525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3.70977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    3.714250]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120528 abi 9)
[    3.720543]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    3.725021] can: raw protocol (rev 20120528)
[    3.729393]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120528 t)
[    3.735094] can: netlink gateway (rev 20130117) max_hops=1
[    3.740929]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    3.745892]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3.751063]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    3.754843]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    3.760202]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    3.765490] Bluetooth: BNE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3.770486]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    3.776460] Bluetooth: HID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3.781501]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    3.785781]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    3.790485]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    3.798243] 695!!!!!!!!!!!!!!!!
[    3.801414] 703!!!!!!!!!!!!!!!!
[    3.804583] 731!!!!!!!!!!!!!!!!
[    3.807775] 738!!!!!!!!!!!!!!!!
[    3.810946] 739!!!!!!!!!!!!!!!!
[    3.814114] 740!!!!!!!!!!!!!!!
[    3.820141] SWBST: disabling
[    3.823060] SW4: disabling
[    3.825831] wm8962-supply: disabling
[    3.829440] usb_otg_vbus: disabling
[    3.832966] regulator-dummy: disabling
[    3.837066] imx mcc test is registered.
[    3.841827] file system registered
[    3.846544] android_usb gadget: Mass Storage Function, version: 2009/09/11
[    3.853456] android_usb gadget: Number of LUNs=1
[    3.858141]  lun0: LUN: removable file: (no medium)
[    3.863315] android_usb gadget: android_usb ready
[    3.871700] input: gpio-keys.27 as /devices/soc0/gpio-keys.27/input/input1
[    3.879027] snvs_rtc 20cc034.snvs-rtc-lp: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2 UTC (2)
[    3.899301] ALSA device list:
[    3.902312]   No soundcards found.
[    3.906402]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340K (80e52000 - 80ea7000)
[    3.923231] SELinux:  Permission attach_queue in class tun_socket not defined in policy.
[    3.931432] SELinux: the above unknown classes and permissions will be denied
[    4.172523] type=1403 audit(2.780:2): policy loaded auid=4294967295 ses=4294967295
[    4.184370] type=1404 audit(2.800:3): enforcing=1 old_enforcing=0 auid=4294967295 ses=4294967295
[    7.111352] init (1): /proc/1/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oom_score_adj instead.
[    7.303587] init: /dev/hw_random not found
[    7.307854] keychord: using input dev gpio-keys.27 for fevent
[    7.314108] init: cannot open '/init**.rle'
[    7.412170]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7.443660] EXT4-fs (mmcblk2p5):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    7.454430] fs_mgr: Cannot mount filesystem on /dev/block/mmcblk2p6 at /cache
[    7.461650] init: fs_mgr_mount_all returned an error
[    7.481581] init: /dev/hw_random not found
[    7.491803] rfkill: BT RF going to : off
[    7.497441(Mm7荩''鳶oe
                         ?==}m==臶    7.505908] healthd: BatteryTemperaturePath not found
[    7.506067]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    7.512834]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serialno', use ${name} instead
[    7.512933]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product.manufacturer', use ${name} instead
[    7.513017]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product.model', use ${name} instead
[    7.514308] init: property 'sys.powerctl' doesn't exist while expanding '${sys.powerctl}'
[    7.514319] init: powerctl: cannot expand '${sys.powerctl}'
[    7.514335] init: property 'sys.sysctl.extra_free_kbytes' doesn't exist while expanding '${sys.sysctl.extra_free_kbytes}'
[    7.514344] init: cannot expand '${sys.sysctl.extra_free_kbytes}' while writing to '/proc/sys/vm/extra_free_kbytes'
[    7.514530]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    7.514836] mtp_bind_config
[    7.591041] healthd: BatteryTechnologyPath not found
[    7.596091] binder: 143:143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root@sabresd_6dq:/ # [    7.753180]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    7.764645]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    7.777974]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    7.789485]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    7.802753]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    7.821059]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    8.630449]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    8.635230]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    8.640374]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    8.645139]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    8.653214]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    8.658104]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    8.663325]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    8.668136]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   12.841651]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   12.852629]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   12.865015]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   12.876660]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   12.888266]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   12.899898]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   15.6

楼主:
按照mx6qsabresd做的板子移植安卓4.4.3,一直卡在android动画上,就是进不了界面,但是已经可以输入命令

网友A:
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很奇怪啊

楼主:
也是很郁闷啊

网友B:
你驶入logcat命令看看。系统是卡在什么地方?

网友C:
怀疑,你挂在系统的时候,列表没有配置对......

楼主:
E/OMXMaster(11089): A component of name 'OMX.Freescale.std.parser.fsl.sw-based' already exists, ignoring this one.
E/OMXMaster(11089): A component of name 'OMX.Freescale.std.parser.fsl.sw-based' already exists, ignoring this one.
E/OMXMaster(11089): A component of name 'OMX.Freescale.std.parser.fsl.sw-based' already exists, ignoring this one.
E/OMXMaster(11089): A component of name 'OMX.Freescale.std.parser.fsl.sw-based' already exists, ignoring this one.
E/OMXMaster(11089): A component of name 'OMX.Freescale.std.parser.fsl.sw-based' already exists, ignoring this one.
E/OMXMaster(11089): A component of name 'OMX.Freescale.std.parser.fsl.sw-based' already exists, ignoring this one.
E/OMXMaster(11089): A component of name 'OMX.Freescale.std.parser.fsl.sw-based' already exists, ignoring this one.
E/OMXMaster(11089): A component of name 'OMX.Freescale.std.parser.fsl.sw-based' already exists, ignoring this one.
E/OMXMaster(11089): A component of name 'OMX.Freescale.std.parser.fsl.sw-based' already exists, ignoring this one.
E/OMXMaster(11089): A component of name 'OMX.Freescale.std.parser.streaming.sw-based' already exists, ignoring this one.
E/OMXMaster(11089): A component of name 'OMX.Freescale.std.parser.fsl.sw-based' already exists, ignoring this one.
E/cutils-trace(11089): Erro[  222.555235] acc_open
r opening trace file: Permission [  222.557751] acc_release
denied (13)
I/ActivityManager(11348): System now ready
I/SystemServer(11348): Making services ready
D/NetworkManagementService(11348): enabling bandwidth control
D/SystemUIService(11396): loading: class com.android.systemui.recent.Recents
D/SystemUIService(11396): running: com.android.systemui.recent.Recents@2c8bcf10
D/SystemUIService(11396): loading: class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ystemBars
D/SystemUIService(11396): running: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ystemBars@2c8bd4f8
E/MountService(11348): Boot-time mount failed (-1)
D/SystemUIService(11396): loading: class com.android.systemui.usb.StorageNotification
D/SystemUIService(11396): running: com.android.systemui.usb.StorageNotification@2c8bf2b8
D/SystemUIService(11396): loading: class com.android.systemui.power.PowerUI
D/SystemUIService(11396): running: com.android.systemui.power.PowerUI@2c8c0fd8
E/MountService(11348): Boot-time mount failed (-2)
W/MountService(11348): Duplicate state transition (mounted -> mounted) for /storage/emulated/0
D/SystemUIService(11396): loading: class com.android.systemui.media.RingtonePlayer
D/SystemUIService(11396): running: com.android.systemui.media.RingtonePlayer@2c8c1d20
D/SystemUIService(11396): loading: class com.android.systemui.settings.SettingsUI
D/SystemUIService(11396): running: com.android.systemui.settings.SettingsUI@2c8c3008
I/StatusBarManagerService(11348): registerStatusBar bar=com.android.internal.statusbar.IStatusBar$Stub$Proxy@2cad8e08
D/PhoneStatusBar(11396): mSettingsPanelGravity = 8388661
D/dalvikvm(11348): GC_CONCURRENT freed 269K, 7% free 4716K/5064K, paused 7ms+3ms, total 66ms
D/dalvikvm(11396): GC_CONCURRENT freed 143K, 7% free 2951K/3168K, paused 3ms+1ms, total 20ms
D/dalvikvm(11396): WAIT_FOR_CONCURRENT_GC blocked 17ms
D/libEGL  (11348): loaded /system/lib/egl/libGLESv2_VIVANTE.so
D/dalvikvm(11396): GC_CONCURRENT freed 19K, 6% free 3336K/3528K, paused 3ms+2ms, total 20ms
D/dalvikvm(11396): WAIT_FOR_CONCURRENT_GC blocked 10ms
V/PhoneStatusBar/NavigationBarView(11396): touchEnabled:false
D/AndroidRuntime(11396): Shutting down VM
W/dalvikvm(11396): threadid=1: thread exiting with uncaught exception (group=0x2c5f7ba8)
E/AndroidRuntime(11396):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11396): Process: com.android.systemui, PID: 11396
E/AndroidRuntime(11396):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4)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ervice(ContextImpl.java:369)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60)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32)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policy.NetworkController.<init>(NetworkController.java:184)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phone.PhoneStatusBar.makeStatusBarView(PhoneStatusBar.java:535)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phone.PhoneStatusBar.addStatusBarWindow(PhoneStatusBar.java:2267)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phone.PhoneStatusBar.createAndAddWindows(PhoneStatusBar.java:2241)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BaseStatusBar.start(BaseStatusBar.java:253)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phone.PhoneStatusBar.start(PhoneStatusBar.java:349)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ystemBars.createStatusBarFromConfig(SystemBars.java:106)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ystemBars.onNoService(SystemBars.java:58)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erviceMonitor.startService(ServiceMonitor.java:228)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erviceMonitor.access$000(ServiceMonitor.java:49)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erviceMonitor$1.handleMessage(ServiceMonitor.java:73)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01)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85)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01)
E/AndroidRuntime(11396):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I/Process (11396): Sending signal. PID: 11396 SIG: 9
I/ActivityManager(11348): Process com.android.systemui (pid 11396) has died.
W/ActivityManager(11348): Scheduling restart of crashed service com.android.systemui/.SystemUIService in 0ms
W/ActivityManager(11348): Scheduling restart of crashed service com.android.keyguard/.KeyguardService in 0ms
I/ActivityManager(11348): START u0 {act=android.intent.action.MAIN cat=[android.intent.category.HOME] 标志寄存器=0x10000000 cmp=com.android.launcher/com.android.launcher2.Launcher} from pid 0
E/cutils  (11458): Failed to mkdir(/mnt/shell/emulated/0): Read-only file system
E/dalvikvm(11458): cannot mountExternalStorage(): Read-only file system
I/ActivityManager(11348): Start proc com.android.launcher for activity com.android.launcher/com.android.launcher2.Launcher: pid=11458 uid=10008 gids={50008}

楼主:
E/cutils  (11469): Failed to mkdir(/mnt/shell/emulated/0): Read-only file system
E/dalvikvm(11469): cannot mountExternalStorage(): Read-only file system
I/ActivityManager(11348): Start proc com.android.systemui for service com.android.systemui/.SystemUIService: pid=11469 uid=10007 gids={50007, 1028, 1015, 1035, 3002, 3001}
I/ActivityManager(11348): Config changes=200 {1.0 ?mcc?mnc en_US ldltr sw768dp w1024dp h695dp 160dpi xlrg land -touch -keyb/v/h -nav/h s.4}
D/SystemUIService(11469): loading: class com.android.systemui.recent.Recents
D/SystemUIService(11469): running: com.android.systemui.recent.Recents@2c8ae9b0
D/SystemUIService(11469): loading: class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ystemBars
D/SystemUIService(11469): running: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ystemBars@2c8aef98
W/ContextImpl(11348): Calling a method in the system process without a qualified user: android.app.ContextImpl.sendBroadcast:1131 com.android.server.usb.UsbSettingsManager.deviceAttached:621 com.android.server.usb.UsbHostManager.usbDeviceAdded:156 com.android.server.usb.UsbHostManager.monitorUsbHostBus:-2 com.android.server.usb.UsbHostManager.access$000:38
W/RecognitionManagerService(11348): no available voice recognition services found for user 0
D/SystemUIService(11469): loading: class com.android.systemui.usb.StorageNotification
D/SystemUIService(11469): running: com.android.systemui.usb.StorageNotification@2c8b0d58
D/SystemUIService(11469): loading: class com.android.systemui.power.PowerUI
D/SystemUIService(11469): running: com.android.systemui.power.PowerUI@2c8b2508
E/cutils  (11492): Failed to mkdir(/mnt/shell/emulated/0): Read-only file system
E/dalvikvm(11492): cannot mountExternalStorage(): Read-only file system
D/SystemUIService(11469): loading: class com.android.systemui.media.RingtonePlayer
D/SystemUIService(11469): running: com.android.systemui.media.RingtonePlayer@2c8b3820
D/Atlas   (11348): Rendered atlas in 716.37ms (2.87+713.50ms)
D/SystemUIService(11469): loading: class com.android.systemui.settings.SettingsUI
D/SystemUIService(11469): running: com.android.systemui.settings.SettingsUI@2c8b4b68
I/ActivityManager(11348): Start proc android.process.media for broadcast com.android.providers.media/.MtpReceiver: pid=11492 uid=10005 gids={50005, 1028, 1015, 1023, 1024, 2001, 3003, 3007}
W/InputMethodManagerService(11348): Ignoring setImeWindowStatus of uid 1000 token: null
W/ResourceType(11348): Failure getting entry for 0x7f060000 (t=5 e=0) in package 0 (error -75)
E/cutils  (11507): Failed to mkdir(/mnt/shell/emulated/0): Read-only file system
E/dalvikvm(11507): cannot mountExternalStorage(): Read-only file system
I/ActivityManager(11348): Start proc com.android.inputmethod.latin for service com.android.inputmethod.latin/.LatinIME: pid=11507 uid=10029 gids={50029, 1028, 1015}
V/InputMethodManagerService(11348): Adding window token: android.os.Binder@2caf1c08
W/SystemServer(11348): ***********************************************
F/SystemServer(11348): BOOT FAILURE Notifying Location Service running
F/SystemServer(11348):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F/SystemServ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F/SystemServer(11348):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4)
F/SystemServer(11348):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ervice(ContextImpl.java:369)
F/SystemServer(11348):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60)
F/SystemServer(11348):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32)
F/SystemServer(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location.GpsLocationProvider.<init>(GpsLocationProvider.java:465)
F/SystemServer(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LocationManagerService.loadProvidersLocked(LocationManagerService.java:351)
F/SystemServer(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LocationManagerService.systemRunning(LocationManagerService.java:241)
F/SystemServer(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ServerThread$2.run(SystemServer.java:1026)
F/SystemServer(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am.ActivityManagerService.systemReady(ActivityManagerService.java:9368)
F/SystemServer(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ServerThread.initAndLoop(SystemServer.java:938)
F/SystemServer(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SystemServer.main(SystemServer.java:1179)
F/SystemServer(11348):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F/SystemServer(11348):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F/SystemServ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85)
F/SystemServ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01)
F/SystemServer(11348):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I/CommonTimeManagementService(11348): No common time service detected on this platform.  Common time services will be unavailable.
I/InputReader(11348): Reconfiguring input devices.  changes=0x00000020
E/cutils  (11523): Failed to mkdir(/mnt/shell/emulated/0): Read-only file system
E/dalvikvm(11523): cannot mountExternalStorage(): Read-only file system
D/dalvikvm(11348): GC_CONCURRENT freed 338K, 8% free 4890K/5304K, paused 5ms+4ms, total 63ms
D/dalvikvm(11348): WAIT_FOR_CONCURRENT_GC blocked 33ms
D/dalvikvm(11348): WAIT_FOR_CONCURRENT_GC blocked 21ms
D/dalvikvm(11348): WAIT_FOR_CONCURRENT_GC blocked 31ms
D/dalvikvm(11348): WAIT_FOR_CONCURRENT_GC blocked 10ms
D/dalvikvm(11348): WAIT_FOR_CONCURRENT_GC blocked 34ms
D/dalvikvm(11348): WAIT_FOR_CONCURRENT_GC blocked 20ms
D/dalvikvm(11348): WAIT_FOR_CONCURRENT_GC blocked 23ms
D/dalvikvm(11348): WAIT_FOR_CONCURRENT_GC blocked 11ms
V/KeyguardService(11469): onCreate()
I/InputReader(11348): Reconfiguring input devices.  changes=0x00000010
I/ActivityManager(11348): Start proc com.android.phone for added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 pid=11523 uid=1001 gids={41001, 3002, 3001, 3003, 1028, 1015}
E/SELinux (11348): selinux_android_restorecon:  Error restoring context for /cache/backu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LocalTransport(11348): SELinux restorecon failed for /cache/backup
I/Choreographer(11348): Skipped 50 frames!  The application may be doing too much work on its main thread.
V/KeyguardServiceDelegate(11348): *** Keyguard connected (yay!)
W/InputMethodManagerService(11348): Focus gain on non-focused client android.view.inputmethod.InputMethodManager$1@2caa0b68 (uid=1000 pid=11348)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Remote Exception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ndroid.os.DeadObjectException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os.BinderProxy.transact(Native Method)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policy.IKeyguardService$Stub$Proxy.onSystemReady(IKeyguardService.java:425)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policy.impl.keyguard.KeyguardServiceWrapper.onSystemReady(KeyguardServiceWrapper.java:161)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policy.impl.keyguard.KeyguardServiceDelegate$1.onServiceConnected(KeyguardServiceDelegate.java:125)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app.LoadedApk$ServiceDispatcher.doConnected(LoadedApk.java:1101)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app.LoadedApk$ServiceDispatcher$RunConnection.run(LoadedApk.java:1118)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os.Handler.handleCallback(Handler.java:733)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95)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ServerThread.initAndLoop(SystemServer.java:1093)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SystemServer.main(SystemServer.java:1179)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85)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01)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Remote Exception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ndroid.os.DeadObjectException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os.BinderProxy.transact(Native Method)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policy.IKeyguardService$Stub$Proxy.onScreenTurnedOn(IKeyguardService.java:402)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policy.impl.keyguard.KeyguardServiceWrapper.onScreenTurnedOn(KeyguardServiceWrapper.java:145)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policy.impl.keyguard.KeyguardServiceDelegate$1.onServiceConnected(KeyguardServiceDelegate.java:127)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app.LoadedApk$ServiceDispatcher.doConnected(LoadedApk.java:1101)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app.LoadedApk$ServiceDispatcher$RunConnection.run(LoadedApk.java:1118)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os.Handler.handleCallback(Handler.java:733)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95)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ServerThread.initAndLoop(SystemServer.java:1093)
de]

楼主: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SystemServer.main(SystemServer.java:1179)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85)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01)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Remote Exception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ndroid.os.DeadObjectException
W/Key[  223.956961] binder: 12614:127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96-0
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os.BinderProxy.transact(Native Method)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policy.IKeyguardService$Stub$Proxy.onBootCompleted(IKeyguardService.java:506)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policy.impl.keyguard.KeyguardServiceWrapper.onBootCompleted(KeyguardServiceWrapper.java:185)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policy.impl.keyguard.KeyguardServiceDelegate$1.onServiceConnected(KeyguardServiceDelegate.java:130)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app.LoadedApk$ServiceDispatcher.doConnected(LoadedApk.java:1101)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app.LoadedApk$ServiceDispatcher$RunConnection.run(LoadedApk.java:1118)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os.Handler.handleCallback(Handler.java:733)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95)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ServerThread.initAndLoop(SystemServer.java:1093)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SystemServer.main(SystemServer.java:1179)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85)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01)
W/KeyguardServiceWrapper(11348):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D/PhoneStatusBar(11469): mSettingsPanelGravity = 8388661
I/StatusBarManagerService(11348): registerStatusBar bar=com.android.internal.statusbar.IStatusBar$Stu[  224.124214] binder: release 12614:12791 transaction 78026 in, still active
[  224.124923] alarm_release: clear alarm, pending 0
b$Proxy@2ca817c8
D/BluetoothMana[  224.136778] binder: send failed reply for transaction 78026 to 12889:12889
gerService(11348): Message: 300
[  224.146473] binder: release 12614:12820 transaction 78033 in, still active
D/BluetoothManagerService(11348):[  224.156297] binder: send failed reply for transaction 78033 to 12728:12728
MESSAGE_USER_SWITCHED
I/LatinIM[  224.166647] binder: send failed reply for transaction 78034 to 12873:12873
E(11507): Hardware accelerated dr[  224.175754] binder: send failed reply for transaction 78038 to 12901:12901
awing: true
E/cutils  (11541): Failed to mkdir(/mnt/shell/emulated/0): Read-only file system
E/dalvikvm(11541): cannot mountExt[  224.194270] binder: 12728:12728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5072-4
ernalStorage(): Read-only file sy[  224.203143] binder: 12901:1290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84-0
stem
D/dalvikvm(11458): GC_CONCURRENT freed 184K, 8% free 2954K/3208K, paused 3ms+13ms, total 43ms
I/ActivityManager(11348): St[  224.221666] binder: 12889:12889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3556-4
art proc com.android.printspooler[  224.229922] binder: 12901:1290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3500-4
for service com.android.printspo[  224.241246] binder: 12873:12873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264-4
oler/.PrintSpoolerService: pid=11541 uid=10038 gids={50038}
E/AudioPolicyManagerBase(11089): getDeviceForStrategy() speaker device not found for STRATEGY_SONIFI[  224.261767] binder: 12873:12873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2528-4
CATION
E/AudioPolicyManagerBase(11089): getDeviceForStrategy() speaker device not found for STRATEGY_SONIFICATION
E/AudioPolicyManagerBase(11089): getDeviceForStrategy() speaker device not found for STRATEGY_SONIFICATION
E/AudioPolicyManagerBase(11089): getDeviceForStrategy() speaker device not found for STRATEGY_SONIFICATION
I/MediaFocusControl(11348):   Remote Control   registerMediaButtonIntent() for PendingIntent{2ca9d120: PendingIntentRecord{2c9ddab0 android broadcastIntent}}
W/ResourceType(11348): Failure getting entry for 0x7f060000 (t=5 e=0) in package 0 (error -75)
D/AndroidRuntime(11507): Shutting down VM
W/dalvikvm(11507): threadid=1: thread exiti[  224.325869] binder: undelivered transaction 78075
ng with uncaught exception (group=0x2c5f7ba8)
E/AndroidRuntime(11507):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11507): Process: com.android.inputmethod.latin, PID: 11507
E/AndroidRuntime(11507):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service com.android.inputmethod.latin.LatinIME: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CreateService(ActivityThread.java:2568)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1800(ActivityThread.java:135)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78)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01)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85)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01)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507):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4)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ervice(ContextImpl.java:369)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60)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32)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com.android.inputmethod.latin.SubtypeSwitcher.initialize(SubtypeSwitcher.java:114)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com.android.inputmethod.latin.SubtypeSwitcher.init(SubtypeSwitcher.java:101)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c[  224.527242]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224521770692 (1970-01-02 00:03:27.975814358 UTC)
om.android.inputmethod.latin.LatinIME.onCreate(LatinIME.java:535)
E/AndroidRuntime(1150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CreateService(ActivityThread.java:2558)
E/AndroidRuntime(11507):        ... 10 more
I/Process (11507): Sending signal. PID: 11507 SIG: 9
V/BackupManagerService(11348): Connected to transport ComponentInfo{android/com.android.internal.backup.LocalTransportService}
V/BackupManagerService(11348): Registering transport android/com.android.internal.backup.LocalTransportService::android/com.android.internal.backup.LocalTransport = com.android.internal.[  224.587607] init: untracked pid 12756 exited
backup.LocalTransport@2c98cfa0
E/AndroidRuntime(11523):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11523):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11523
E/AndroidRuntime(11523):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PhoneApp: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  224.616066] init: untracked pid 12803 exited
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31)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  224.637041] init: untracked pid 12843 exited
ss$1500(ActivityThread.java:135)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56)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01)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85)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01)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523):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4)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ervice(ContextImpl.java:369)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60)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32)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224.773590]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  224.778617]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  224.786527]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  224.793711]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540)
E/AndroidRuntime(11523):        [  224.801756]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  224.808933]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RIL.<init>(RIL.java:597)
E/Andr[  224.816841]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oidRuntime(11523):      at com.androi[  224.824023]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PhoneFactory.java:114)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s(PhoneFactory.java:56)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com.android.phone.PhoneGlobals.onCreate(PhoneGlobals.java:391)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com.android.phone.PhoneApp.onCreate(PhoneApp.java:38)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ndroid.app.Instrumentation.callApplicationOnCreate(Instrumentation.java:1007)
E/AndroidRuntime(11523):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28)
E/AndroidRuntime(11523):        ... 10 more
I/ActivityManager(11348): Process com.android.inputmethod.latin (pid 11507) has died.
W/ActivityManager(11348): Scheduling restart of crashed service com.android.inputmethod.latin/.LatinIME in 1000ms
I/ActivityManager(11348): Start proc com.android.music for broadcast com.android.music/.MediaButtonIntentReceiver: pid=11566 uid=10033 gids={50033, 3003, 1028, 1015}
I/ActivityManager(11348):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11523) has died.
I/ActivityManager(11348): Start proc com.android.phone for restart com.android.phone: pid=11577 uid=1001 gids={41001, 3002, 3001, 3003, 1028, 1015}
E/AndroidRuntime(11469):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11469): Process: com.android.systemui, PID: 11469
E/AndroidRuntime(11469):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4)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ervice(ContextImpl.java:369)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60)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32)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policy.NetworkController.<init>(NetworkController.java:184)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phone.PhoneStatusBar.makeStatusBarView(PhoneStatusBar.java:535)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phone.PhoneStatusBar.addStatusBarWindow(PhoneStatusBar.java:2267)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phone.PhoneStatusBar.createAndAddWindows(PhoneStatusBar.java:2241)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BaseStatusBar.start(BaseStatusBar.java:253)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phone.PhoneStatusBar.start(PhoneStatusBar.java:349)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ystemBars.createStatusBarFromConfig(SystemBars.java:106)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ystemBars.onNoService(SystemBars.java:58)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erviceMonitor.startService(ServiceMonitor.java:228)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erviceMonitor.access$000(ServiceMonitor.java:49)
[/co

楼主: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ServiceMonitor$1.handleMessage(ServiceMonitor.java:73)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01)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85)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01)
E/AndroidRuntime(11469):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577):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11577):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11577
E/AndroidRuntime(11577):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PhoneApp: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31)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1500(ActivityThread.java:135)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56)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01)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85)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01)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577):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4)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ervice(ContextImpl.java:369)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60)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32)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RIL.<init>(RIL.java:597)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PhoneFactory.java:114)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s(PhoneFactory.java:56)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com.android.phone.PhoneGlobals.onCreate(PhoneGlobals.java:391)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com.android.phone.PhoneApp.onCreate(PhoneApp.java:38)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app.Instrumentation.callApplicationOnCreate(Instrumentation.java:1007)
E/AndroidRuntime(1157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28)
E/AndroidRuntime(11577):        ... 10 more
W/ActivityManager(11348):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has crashed too many times: killing!
I/ActivityManager(11348):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11577) has died.
I/ActivityManager(11348): Start proc com.android.phone for restart com.android.phone: pid=11596 uid=1001 gids={41001, 3002, 3001, 3003, 1028, 1015}
I/ActivityManager(11348): Process com.android.systemui (pid 11469) has died.
W/ActivityManager(11348): Scheduling restart of crashed service com.android.systemui/.SystemUIService in 0ms
I/StatusBarManagerService(11348): binder died for pkg=com.android.keyguard
W/ActivityManager(11348): Scheduling restart of crashed service com.android.keyguard/.KeyguardService in 0ms
W/ActivityManager(11348): Scheduling restart of crashed service com.android.systemui/.ImageWallpaper in 0ms
I/ActivityManager(11348): Start proc com.android.systemui for restart com.android.systemui: pid=11609 uid=10007 gids={50007, 1028, 1015, 1035, 3002, 3001}
E/AndroidRuntime(11596):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11596):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11596
E/AndroidRuntime(11596):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PhoneApp: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31)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1500(ActivityThread.java:135)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56)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01)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85)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01)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596):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4)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ervice(ContextImpl.java:369)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60)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32)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RIL.<init>(RIL.java:597)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PhoneFactory.java:114)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s(PhoneFactory.java:56)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com.android.phone.PhoneGlobals.onCreate(PhoneGlobals.java:391)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com.android.phone.PhoneApp.onCreate(PhoneApp.java:38)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app.Instrumentation.callApplicationOnCreate(Instrumentation.java:1007)
E/AndroidRuntime(1159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28)
E/AndroidRuntime(11596):        ... 10 more
W/ActivityManager(11348):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has crashed too many times: killing!
W/BroadcastQueue(11348): Exception when sending broadcast to ComponentInfo{com.android.phone/com.android.phone.OtaStartupReceiver}
W/BroadcastQueue(11348): android.os.TransactionTooLargeException
W/BroadcastQueue(11348):        at android.os.BinderProxy.transact(Native Method)
W/BroadcastQueue(11348):        at android.app.ApplicationThreadProxy.scheduleReceiver(ApplicationThreadNative.java:814)
W/BroadcastQueue(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am.BroadcastQueue.processCurBroadcastLocked(BroadcastQueue.java:236)
W/BroadcastQueue(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am.BroadcastQueue.processNextBroadcast(BroadcastQueue.java:879)
W/BroadcastQueue(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am.BroadcastQueue$1.handleMessage(BroadcastQueue.java:141)
W/BroadcastQueue(11348):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W/BroadcastQueue(11348):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W/BroadcastQueue(11348):        at com.android.server.am.ActivityManagerService$AThread.run(ActivityManagerService.java:1870)
I/ActivityManager(11348): Start proc com.android.phone for broadcast com.android.phone/.OtaStartupReceiver: pid=11625 uid=1001 gids={41001, 3002, 3001, 3003, 1028, 1015}
E/AndroidRuntime(11625):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1162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11625
E/AndroidRuntime(11625):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PhoneApp: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31)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1500(ActivityThread.java:135)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56)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01)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85)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01)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625):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4)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ervice(ContextImpl.java:369)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60)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32)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RIL.<init>(RIL.java:597)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PhoneFactory.java:114)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s(PhoneFactory.java:56)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com.android.phone.PhoneGlobals.onCreate(PhoneGlobals.java:391)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com.android.phone.PhoneApp.onCreate(PhoneApp.java:38)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app.Instrumentation.callApplicationOnCreate(Instrumentation.java:1007)
E/AndroidRuntime(11625):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28)
E/AndroidRuntime(11625):        ... 10 more
W/ActivityManager(11348):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has crashed too many times: killing!
I/StatusBarManagerService(11348): registerStatusBar bar=com.android.internal.statusbar.IStatusBar$Stub$Proxy@2ca1c028
I/ActivityManager(11348):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11625) has died.
I/ActivityManager(11348): Start proc com.android.phone for restart com.android.phone: pid=11651 uid=1001 gids={41001, 3002, 3001, 3003, 1028, 1015}
E/AndroidRuntime(11651):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11651):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11651
E/AndroidRuntime(11651):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PhoneApp: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31)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1500(ActivityThread.java:135)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56)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01)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85)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01)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651):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4)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ervice(ContextImpl.java:369)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60)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32)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RIL.<init>(RIL.java:597)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PhoneFactory.java:114)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s(PhoneFactory.java:56)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com.android.phone.PhoneGlobals.onCreate(PhoneGlobals.java:391)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com.android.phone.PhoneApp.onCreate(PhoneApp.java:38)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app[  226.361001]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Instrumentation.callApplicationOnCreate(Instrumentation.java:100[  226.373181]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7)
E/AndroidRuntime(11651):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  226.384322]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28)
E/AndroidRuntime(1165[  226.395533]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1):     ... 10 more
W/ActivityManager(11348):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has crashed too many times:[  226.406780]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killing!
I/ActivityManager(11348):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11651) has died.
I/ActivityM[  226.420690] max11801_ts 1-0048: FIFO_RD_AUX_MSB read fails
anager(11348): Start proc com.android.phone for restart com.android.phone: pid=11666 uid=1001 gids={41001, 3002, 3001, 3003, 1028, 1015}
E/AndroidRuntime(11666):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11666):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11666
E/AndroidRuntime(11666):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PhoneApp: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31)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1500(ActivityThread.java:135)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56)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01)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85)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01)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11666):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4)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ervice(ContextImpl.java:369)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60)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32)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RIL.<init>(RIL.java:597)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PhoneFactory.java:114)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s(PhoneFactory.java:56)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com.android.phone.PhoneGlobals.onCreate(PhoneGlobals.java:391)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com.android.phone.PhoneApp.onCreate(PhoneApp.java:38)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app.Instrumentation.callApplicationOnCreate(Instrumentation.java:1007)
E/AndroidRuntime(1166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

楼主:
LOGCAT的输出,第一次搞安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你挂在系统的时候,列表没有配置对......

请问在什么地方配置列表

网友D:
uboot里面或rc.init里把selinux关掉
在ps看一下各种系统服务有没有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在什么地方配置列表

好像有个fstab.freescale文件......

楼主:
init.rc里没有selinux

网友E(2015-11-12):
建议:
1.查看logcat信息,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2.可以尝试手动kill掉bootanimation进程,看看是否可以进入首页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