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x2系列的flash operation byte设置问题

楼主(2015-09-14):
最近有项目需要使超低功耗单片机,正在研判stm32l052C8单片机,发现单片机的NVM FLASH区不能读写,没有使用的区域都是0x00而不是0xFF,是因为operation byte的设置问题吗?看寄存器手册只告诉我怎么操作·但没有说具体该设置什么?有大神趟过这条道吗?求指导一下·。
Ps:还发现技术手册上面的寄存器与单片机dubg时看到的寄存器位不一致。

网友A:
看下程序是不是哪里初始化了;
MAIN函数的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程序是不是哪里初始化了;
MAIN函数的前面;

之前只是设置了系统时钟源之类的·别的没有操作额·

网友B:
1. 下载 STM32CubeL0

2.运行demo
STM32Cube_FW_L0_V1.1.0\Projects\STM32L053R8-Nucleo\Examples\FLASH
3.注意打开 main.c 需要用到的宏定义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program the Flash pages*/
#define FLASH_PAGE_PROGRAM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Enable Write Protection */
/* #define WRITE_PROTECTION_ENABLE */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Disable Write Protection */
/* #define WRITE_PROTECTION_DISABLE */
4.用 st_link utility 查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