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八个mos管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5-09-14):
8个mos管并联,负载为4个4Ω功率电阻并联,关断的时候电阻两端电压超调震荡的厉害。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呢?第二幅图是mos管DS两端的波形

网友A:
估计是寄生电感在捣鬼

跟具体的PCB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寄生电感在捣鬼

跟具体的PCB有关

没有用pcb,用的铝片散热器手动搭的

网友B:
振铃,不加吸收的话,永远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負載的電源端要接電容,才有旁路及退耦作用,否則負載變成電感性。

只接电容,有2种可能:1,MOS损耗增加;2,振的更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倆各說了一半,樓主要兩半合起來。

怎么操作?

网友D:
线绕电阻的寄生电感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電源端旁路,開關端吸收。

电源端旁路越理想,振铃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pcb,用的铝片散热器手动搭的

或者连接导线  寄生

网友E:
驱动级线要尽可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