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片内AD采样值一直是2080左右

楼主(2015-09-14):
原本要用片外AD,板子把AD芯片的封装画错了,先调试,就飞线把AD调理电路直接连到28335的AD引脚了。

相同的程序,之前测AD转换结果是正确的,后来DSP烧了一次换了一块,现在16个结果寄存器的值都是2080左右,不论输入多少都不会变,

想知道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16路通道只用了6路,所以结果寄存器也只用了6个,如果是飞线没飞好,剩下的结果寄存器应该没有数值?但现在是所有的结果寄存器的值都是2080左右)

小弟新手,望前辈们指教T-T

网友A:
检查下相关AD的输入管脚的,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B:
看下你的AD采集的接地如何?有可能虚焊了或者其他的。

网友A:
检查下硬件上的吧,这个数据值的基本上是管教自身的电压采集到的数据的,,在不外接入信号的情况下。

网友C:
这个很不错,24位的AD采集数据的,精度高。

网友:
这个数据值应该是采的自身电压的数据

网友D:
这个有可能是AD的输入没有接上的。

网友D:
检测办法的就是其接入一个GND信号的,看采集到额数据是啥的。

网友E:
楼上几位的意见很好的,直接验证下的

网友F:
参考电压设置的多少

网友G:
检查AD的输入管脚,应该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