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模块工作发出响声,原因主要有哪一些呢?

楼主(2015-09-14):
(无正文)

网友A:
出现啸叫么

网友A:
里面的引起了共振。

网友B:
请确认模块是否在轻负载或空载情况下工作?

网友C:
查看电源负载。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过载之类的。

网友D:
解决了吗?

网友E:
什么样的响声?

网友E:
变压器的声音吧。

网友A(2015-12-13):
看看是不是变压器的原因。

网友F:
元器件引起的啸叫。

网友G:
看变压器

网友G:
可能引起了一些共振的问题

网友H:
详细描述一下产品

网友H:
这个引起啸叫的因素很多

网友I:
电感自激!!!!!

网友J:
人耳能够听到的啸叫可能的原因有:
1、使用在非常规的负载或者电压情况下,电源模块本身发生低频振荡,导致变压器等器件发出低频啸叫。
     确认方法:采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电源模块的输出纹波是否有低频振荡,这些低频振荡是否会影响使用,如果影响使用的话,可以尝试改变电源模块的负载或者换用其他功率段的电源。
2、电源模块外围滤波电路与电源模块内部开关频率或者滤波频率相似,引发共振啸叫。
     确认方法:拿掉所有的外围电路确认一下就可以啦。
3、电源模块本身自带啸叫:在电源模块的设计中,为了降低某些负载点的开关损耗,很多时候会刻意拉低电源模块的工作频率,如果厂家把这些频率拉的太低,就会被人耳听到,但是并不影响正常的使用。

    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随时跟金升阳沟通哦,联系方式020-38601850转8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