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有没有认识这个元件的

楼主(2015-09-14):
是LEM 公司 LV25-400 电压传感器板上的一个元件,形状像直插电阻,黄色外表,元件体上有一圈黑环,看原理图应该是有方向的,原理图符号为Z,有没有人认识这是什么元件,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

网友B:
稳压二极管?

网友C:
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单向可控硅只有两只脚单向导通,其他的脚怎么量都不通,是不是坏了

网友D:
单向可控硅用万用表测量本来就是两只脚单向导通

网友E:
这到底是什么啊,还没看懂这个

网友F:
熔断电阻吧?0R的,保险功能!

网友G:
拆下来量一下电阻值,是不是一种定制的电阻?

网友H:
是和这个二极管并联的么?

楼主:
与二极管串联

网友I:
某种瞬态抑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