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捕获输入外部PWM波的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2015-09-14):
STM32捕获输入外部PWM波的频率和占空比,实时显示在液晶上,如何弄,谁给个思路

网友A:
两路TIM,一路捕捉上升沿,另一路捕捉下降沿;然后差值不就是占空比了;一路捕捉两次的差值不就是周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路TIM,一路捕捉上升沿,另一路捕捉下降沿;然后差值不就是占空比了;一路捕捉两次的差值不就是周期了 ...

如果频率连续变化呢。对于临界点上如何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频率连续变化呢。对于临界点上如何求。

频率连续变化好理解,临界点指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连续变化好理解,临界点指什么?

两种不同频率的交叉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频率连续变化呢。对于临界点上如何求。

每个周期测量 得出的是本周期频率和占空比  下次变了下次测

网友D:
我也不会这个方法啊,来跟各位学习一下。

网友E(2020-03-04):
引用 网友A:
两路TIM,一路捕捉上升沿,另一路捕捉下降沿;然后差值不就是占空比了;一路捕捉两次的差值不就是周期了 ...

如果要测量三路占空比,要开几个定时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