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5-09-14):
stm32f103zet6芯片,ADC1通道1采集电压值,当通道1接0V时,结果是0V;当通道1接3.3V时,结果很接近3.3V;但是当什么都不连接时候,为什么是一个浮动的1.几V的电压值?

网友A:
输入端悬浮,外界干扰进入输入端,当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输入浮空很正常,接个下拉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