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飞思卡尔单片机烧录部分电路设计

楼主(2015-09-14):
新手入门,请教下飞思卡尔烧录程序模块设计原理图是怎么样的,只知道51单片机用MAX232来实现的,不知道飞思卡尔的,请指教!

网友A:
楼主用的是飞思卡尔的什么单片机?
你可以参考相关单片机的开发板,开发板上都带有配套的烧录接口以及电路的。

网友B:
飞思卡尔是通过jtag下载调试的

网友C:
J-LINK也可以吧

网友D:
以KL25为例,可以用cmsis-dap下载器进行调试下载,电路图可以从开发板原理图中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是通过jtag下载调试的

JTAG和BDM烧录器关系是什么样的啊,两者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飞思卡尔的什么单片机?
你可以参考相关单片机的开发板,开发板上都带有配套的烧录接口以及电路 ...

没有看到有相关开发板呢,资料上只提了JTAG这么个东西,我不太明白

网友E:
看芯片的应用手册,安照推荐电路画基本没问题。
飞思卡尔一般都是JTAG的编程口,如果板子空间限制,可以选择SWD接口方式,针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芯片的应用手册,安照推荐电路画基本没问题。
飞思卡尔一般都是JTAG的编程口,如果板子空间限制,可以选 ...

不知怎么搞的,我的datasheet里面没有应用的电路图啊,最后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用到BDM下载器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怎么搞的,我的datasheet里面没有应用的电路图啊,最后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用到BDM下载器啊 ...

我看别人的16位单片机都是用6针的BDM模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用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有相关开发板呢,资料上只提了JTAG这么个东西,我不太明白

问题是你用的什么芯片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怎么搞的,我的datasheet里面没有应用的电路图啊,最后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用到BDM下载器啊 ...

下载器都是Jlink,比较常见的是Jlink_V8,淘宝就有盗版的卖,几十块钱,确认下是不是支持自己的芯片就可以。比如下面这个图里的(原版PDF太大,传不上来)。去翻一下芯片对应的应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器都是Jlink,比较常见的是Jlink_V8,淘宝就有盗版的卖,几十块钱,确认下是不是支持自己的芯片就可 ...

好像应该是十四针的接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应该是十四针的接口啊

接口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把要芯片的烧录信号线与JLINK接口连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把要芯片的烧录信号线与JLINK接口连对就可以了。 ...

明白了

网友A:
好的,那么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