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温电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9-14):
硬件不是我的强项,在网上找资料东拼西凑了一个K型热电偶电路,还没有画电路板,电池供电,路过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A:
硬件不是你的强项,也不能把运放设计成这样呀,正反馈如何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不是你的强项,也不能把运放设计成这样呀,正反馈如何放大?

谢谢,确实!应该接到负端,还有其它问题吗?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首页TI的方案呢?ADS1118多简单可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首页TI的方案呢?ADS1118多简单可靠啊?

10几块钱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应该接到负端,还有其它问题吗?

问题多了,如果热电偶的内阻是1-200欧姆变化,你的输出会变化多少?计算一下是否符合要求。断偶了怎么办?

网友A:
哦,同相内阻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多了,如果热电偶的内阻是1-200欧姆变化,你的输出会变化多少?计算一下是否符合要求。断偶了怎么办? ...

热电偶内阻变化会对放大有影响吗,好像没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电偶内阻变化会对放大有影响吗,好像没有吧/.

你这个同相的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同相的没有影响。

放大器想用sgm8551,我要求不高,想做到1度以内误差就可以,MCU是12bit ADC ,看来你是仪表专家,有什么建议的吗?

网友A:
你什么芯片呀,3V供电的,OP07的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芯片呀,3V供电的,OP07的管脚。

放大器想用sgm8551,我要求不高,想做到1度以内误差就可以,MCU是12bit ADC ,看来你是仪表专家,有什么建议的吗?

网友C:
1度的精度已经很好了,如果真要做到这个精度,你光测试校准就有的搞

网友D:
热电 偶是不能流过电流的,应接高阻输入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度的精度已经很好了,如果真要做到这个精度,你光测试校准就有的搞

这么难吗?校准什么?

网友C:
你不校准你咋知道你测量的结果是对的?
还是说你这1度是所谓的分辨率而不是精度?

网友E:
如果是练手,或者学习,做做还可以
如果是设计产品,这样就太麻烦
MAX6675,用于K型热电偶,测温范围0-1024度,带冷端补偿,输出为3线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