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单片机时钟问题

楼主(2015-09-14):
最近刚学MSP430单片机,发现一个疑问;就是430单片机有3个时钟系统;分别是辅助时钟,主时钟及子时钟系统;我的疑问是他们各自都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用

网友A:
可以为系统各个硬件模块提供工作时钟。

网友B:
1)MCLK系统主时钟。除了CPU运算使用此时钟以外,外围模块也可以使用。MCLK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振荡器所产生的时钟信号并进行1、2、4、8分频作为其信号源。
(2)SMCLK系统子时钟。供外围模块使用。并在使用前可以通过各模块的寄存器实现分频。SMCLK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振荡器所产生的时钟信号并进行1、2、4、8分频作为其信号源。
(3)ACLK辅助时钟。供外围模块使用。并在使用前可以通过各模块的寄存器实现分频。但ACLK只能由LFXT1进行1、2、4、8分频作为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