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视频数据采集和存储(固态硬盘)

楼主(2015-09-14):
高速视频数据采集和存储(固态硬盘),选用Xilinx的FPGA实现,赢选哪种芯片?FPGA通过SATA2\3读写固态硬盘,以及接口标准改、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你好,请与我联系,我们有具体方案。kintex-7采集,Rapidio ,QorIQ做sata 阵列存储,10G光纤传输。另外可以加C6678板处理,。都是VPX板卡,组系统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