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芯片发热,求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5):
你这样画是想实现什么功能啊

楼主:
232转TTL啊~网上和资料都是这么做的啊?我有做错什么吗?

楼主:
难道弄得不对么?

网友B:
明显不对

网友C:
你这只有接收啊。而且,R1IN是232电平(+-12V),接上拉是个什么意思!
百度,网上很多原理。

楼主:
回复楼上,我只要想Max232发送 rs232数据,数据接收到转成TTL发出~,一个2K的电阻,用于数据发送接收的时候LED闪烁!

网友D:
先不要加led了,按照手册上的电路先试验下

网友D:
先学会走,再学习跑

楼主:
我脑抽,引脚看错了,~各位别理我,结贴~

网友A:
看不懂楼主的意图啊

网友E:
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单向可控硅只有两只脚单向导通,其他的脚怎么量都不通,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