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认识下面元器件的

楼主:
1、5V电源:封将sot23-5,稳压精度比较高,有谁知道是哪个品牌的
2、MOS驱动芯片: 封装sot23-5

5V电源芯片

5V电源芯片

MOS驱动

MOS驱动

网友A(2015-09-15):
去查贴片元件代码表吧

网友B:
这中封装的非常普遍,你查一下几大芯片厂商,不一定非得用一模一样的。只要功能满足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有没有你们用过的,推荐一下!

网友C:
这个难搞

网友D:
直接搜索芯片上的字母和数据就可以知道这颗IC 的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