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我简单的一个AD811运放不能实现

楼主(2015-09-15):
电阻我按照datasheet来的,电路简单
但是无论我用双联板焊接还是用面包板插
都无法按照该原理图实现10倍反向放大功能
Rfb = 10*Rg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还有加到+-15V的时候就会发热的厉害

网友A:
1. +-15V电源漏电。结果损坏AD811。
2. 烙铁漏电,损坏AD811。
3. AD811质量有问题。
4. 焊接有误。

网友B:
还有可能是 RL 太小, 负载太大, 运放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