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915】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QP12W05s-37?

楼主(2015-09-15):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可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IGBT驱动器QP12W05s-37吗?为什么?

网友A:
不可以。因为驱动器内部的高带宽光耦电压在3~5V左右,需要大于10mA的驱动能力,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很难达到。建议单片机输出PWM信号后增加驱动放大电路,将信号放大后在去驱动IGBT。

网友B:
看了一下手册,QP12W05s-37虽然输入信号兼容CMOS&TTL电平,但是输入电流25ma太大了,一般单片机驱动不了,我觉得单片机不可以直接驱动,加个三极管放大一下就可以了吧,
附上手册,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C:
IGBT驱动器QP12W05s-37输入信号电流为25mA,通常单片机的输出电流满足不了,所以需要放大信号。

网友D:
不可以,这个是因为IGBT驱动器QP12W05s-37输入信号电流为25mA,通常单片机的输出电流无法满足其驱动需要,如果要驱动的话可以采用一级晶体管放大电路进行驱动

楼主:
【参考答案】金升阳IGBT 驱动器驱动信号内置的是一个高带宽光耦,该光耦需要10-20mA(典型为16mA)的驱动能力,电压大约在3~5V 之间,典型值4.2V,如果电压过高要接限流电阻分压,因此单片机不能直接驱动,单片机输出电流很难达到或很容易损坏单片机。所以一般单片机输出驱动PWM 信号需加一个三极管放大后输出作为IGBT 驱动信号,或者使用一个推挽电路放大信号。

网友E:
一般都用mos驱动吧。

网友E:
直接用上拉电阻能驱动吗?

网友F:
驱动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