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如何解决mk22fx512vlh12功耗大,发热大的问题

楼主(2015-09-15):
最近在玩mk22fx512vlh时,发现其功耗特别大,耗电电流在80mA左右,发热特别大,但是测量芯片电源电压正常,芯片程序运行正常,运行主频频率120MHz。如何才能使得其功耗降低?难道要降低主频,配置低功耗模式,还是。。。。

网友A:
你开启了哪些模块?
功耗和开启模块多少也是有关的。

网友B:
怎么测量的?是只测量芯片本身的电流还是整个板子的电流? 板子上还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启了哪些模块?
功耗和开启模块多少也是有关的。

uart can  s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测量的?是只测量芯片本身的电流还是整个板子的电流? 板子上还有什么? ...

板子,但是板子上就一个MCU和一个ADC。

网友B:
楼主说话回声挺大哈,一秒钟就三个帖 :lol

ADC是什么芯片?

网友A:
你功耗测试点在哪里?
是否只包含了MCU的功耗呢?
如果你模块都不开启,看看功耗有多少?是否和datasheet给出的表格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功耗测试点在哪里?
是否只包含了MCU的功耗呢?
如果你模块都不开启,看看功耗有多少?是否和datasheet ...

嗯,看了一下datasheet,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看了一下datasheet,是一样的

那么还是你模块运行的功耗导致的。
主频越高,用的模块越多,一直运行,肯定会引起功耗加大。
楼主现在是担心芯片发热大,还是功耗大呢?
如果发热大,看看温度是否在芯片工作范围,在范围内就没有问题。可以适当加点导热硅脂,散热片等散热。
如果是功耗大,那么就要看看,是否可以分时工作,或者如果频率允许的话,适当降低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还是你模块运行的功耗导致的。
主频越高,用的模块越多,一直运行,肯定会引起功耗加大。
楼主现在是 ...

主要是发热大,温度高影响ADC。看来想办法散热。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话回声挺大哈,一秒钟就三个帖

ADC是什么芯片?

TI的24Bit A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发热大,温度高影响ADC。看来想办法散热。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网友C(2015-12-01):
是不是也一直发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