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一个输入悬空输出为0V,输出等于入电压,输入阻抗兆欧级

楼主(2015-09-15):
输入是直流电压,要求输出电压基本等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可以比输入电压低点,500毫伏以内可以接受,输入悬空时输出为0V,输入阻抗要大,最好在兆欧级别以上。电压跟随器输入端下拉个电阻这个方案不行的。

网友A:
电压跟随器输入端下拉个电阻这个方案可行的,

网友B:
按照楼主这样的叙述,我觉得什么都不要,直接悬空输入就可以。

太厉害了!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C:
FET输入的运放电压射随器 + 10M欧输入电阻接地, 行不?   或者插入插头时,自动断开输入端接地电阻。

网友D:
要求模糊,要求输入阻抗高,输入不能接下拉电阻,这是什么呀,给一个具体指标呀。
如果要求输入阻抗1M,接个10M下拉又何妨?

网友E:
楼主最好能提供详细技术要求,比如工作电压,需要处理信号的频率,幅度等.
先推荐一款如韵电子的CN958,运算放大器+电压基准芯片.
附技术规格书.

网友F:
题目俺都听不懂。。。。

网友G:
电压跟随器输入端下拉个电阻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你说不可行是因为你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H:
按照楼主的说法直接一个1M下拉电阻是不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