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T1000及AD620测温的问题

楼主(2015-09-15):
使用AD620及PT1000进行测温,电路图如下所示,但测得的运放输出与计算值不对,设定的放大倍数为4.29,根据实测值测得的放大倍数在2到3.5之间波动。请帮忙看下原理图有问题吗?

网友A:
首先你能否将其他电阻的精度提高一个等级啊

网友B:
用双电源,

网友C:
还得注意共模电压范围

网友D:
AD620这个接法输出电压波动范围非常小

网友E:
7楼说的对

网友F:
1,R21为什么用510欧姆,而不是1k欧姆
2,AD620的输出范围小,换AD623输出范围大,ad623是轨到轨仪表放大器

网友G:
ad620必须用双电源,6楼说得对.

网友H:
如果用单电源,建议使用AD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