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1XX和STM32F030系列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5-09-15):
如题:STM32F031XX和STM32F030系列是一样的吗?
还有就是我看了一下网上的STM32F031的资料比较少,而且还是英文的。如果和STM32F030一样的话,求推荐一些中文资料,最好是芯片手册之类的,我想看看它的外围电路什么的,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这个都是STM32F0系列的。

网友A:
STM32F030采用ARM Cortex内核,运算速度高达48 MHz。STM32F030是STM32系列中价格最低的产品,具有全套外设,例如高速12位ADC、先进且灵活的定时器、日历RTC和通信接口(例如 I²C、USART和SPI)。
该组合轻松超越了现有的8位架构,让所有应用设计者均能得益于先进32位内核的简单性和高效率。STM32F030超值系列提供多种存储容量和引脚数组合,能与之匹敌的器件少之又少,从而进一步优化项目成本。
采用STM32F030的应用设计者能够随时升级到功能强大的STM32系列中的任何产品,并且工具和应用软件的可重用性极高。

楼主:
谢谢,刚接触这芯片,不懂,现在要用STM32F031K6芯片,网上资料挺少的,目前在看它的数据手册(英文的),而STM32F030的比较多,所以想从它入手可能快点

网友B:
参考中文版的f051,f030跟f051稍微不同

网友C:
基本上是一样的,区别很少,都是F0系列的。。

网友D:
F0x1,F0x2都是同一个参考手册。而且有中文的。
http://www.stmcu.com.cn/design_resourc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