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楼主(2015-09-15):
在调一个DS18b20的程序,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软件部分。为什么我读回来的值没有变化,加温了也没变化,我该查哪部分

网友A:
先对照时序的检查下,然后看下你的总线数据操作的吧。

网友B:
硬件没问题,就看看时序上,抓个波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