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IM卡写短消息服务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5-09-15):
// Get Response on IMSI File ---------------------------------------------
   if(((SC_Responce.SW1 << 8) | (SC_Responce.SW2)) == SC_OP_TERMINATED)                                                                                                //9000
    {
                                                USART_SendData(USART1,0x13);
                                                delay1(2);
      SC_ADPU.Header.CLA = SC_CLA_GSM11;                                                //A0
      SC_ADPU.Header.INS = SC_SELECT_FILE;                                        //A4
      SC_ADPU.Header.P1 = 0x00;
      SC_ADPU.Header.P2 = 0x00;
      SC_ADPU.Body.LC = 0x02;

      for(i = 0; i < SC_ADPU.Body.LC; i++)
      {
        SC_ADPU.Body.Data[i] = DF[i];
      }

      SC_ADPU.Body.LE = 0;

      SC_Handler(&SCState, &SC_ADPU, &SC_Responce);
    }

                if(SC_Responce.SW1 == SC_EF_SELECTED)                                                        //9F
    {
                        USART_SendData(USART1,0X14);
                                                delay1(2);
                        SC_ADPU.Header.CLA = SC_CLA_GSM11;                                                //A0
      SC_ADPU.Header.INS = SC_SELECT_FILE;                                        //A4
      SC_ADPU.Header.P1 = 0x00;
      SC_ADPU.Header.P2 = 0x00;
      SC_ADPU.Body.LC = 0x02;

      for(i = 0; i < SC_ADPU.Body.LC; i++)
      {
        SC_ADPU.Body.Data[i] = DF4[i];
      }

      SC_ADPU.Body.LE = 0;

      SC_Handler(&SCState, &SC_ADPU, &SC_Responce);
                }

                if(SC_Responce.SW1 == SC_EF_SELECTED)                                                        //9F
    {

      USART_SendData(USART1,0X24);
                                                delay1(2);
                        SC_ADPU.Header.CLA = SC_CLA_GSM11;                                                //A0
      SC_ADPU.Header.INS = SC_WRITE_BINARY;                                        //D0
      SC_ADPU.Header.P1 = 0x00;
      SC_ADPU.Header.P2 = 0x01;
      SC_ADPU.Body.LC = 0x0f;                                                                                                    //40以内不对 0x1c(94 02)
                        SC_ADPU.Body.Data[0]=0x55;
                        SC_ADPU.Body.Data[1]=0xaa;
                        SC_ADPU.Body.Data[2]=0x15;
                        SC_ADPU.Body.Data[3]=0x06;
                        SC_ADPU.Body.Data[4]=0x26;

                        i=5;
                        while(i < LC_MAX)
        {
          SC_ADPU.Body.Data[i++] = 0xff;
        }
      SC_ADPU.Body.LE = 00;
      SC_Handler(&SCState, &SC_ADPU, &SC_Responce);
    }
我试图写SIM卡的短消息服务参数,可是不成功。
上面是我的程序,返回的错误代码是0x6d,0x00。大神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楼主怎么一直在搞这个,我搜索了一下,问SIM卡的帖子全是你一个人发的,都大半年了,你这个什么项目,透露一点听听。

网友A:
给你找了个STM32与SIM300之间的通信,经实验,非常稳定,不容易产生错误,包括短信,通话等功能的资料。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SIM300

楼主看看吧

mark

楼主:
身份*读卡器。哪有大半年?我来公司才四个多月。
你的资料我先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身份*读卡器。哪有大半年?我来公司才四个多月。
你的资料我先看看。谢谢! ...

哈哈,楼主这个工作应该不错啊,一直在搞这个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身份*读卡器。哪有大半年?我来公司才四个多月。
你的资料我先看看。谢谢! ...

身份*读卡器怎么还要用SIM啊,远程通信?

楼主:
有好多款,卖给移动营业厅的当然要能读写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好多款,卖给移动营业厅的当然要能读写卡

看来你们接了个很大的单子锕

楼主:
不管SMS参数存在还是被删除,它的空间都会给分配。任意没用的字节,可能是参数不需要设置所有字节,或可能参数已被删除,应该把它设置为FF。
字母识别符
内容:SMS参数相关的字符标记。
编码:看EFadn。
注解:Y的值可能为0,也就是字母标示符没有用。通过命令GET RESPONSE移动终端可以检测到Y的值。
短消息服务参数文档里有上面这么一段话,我想得到短消息服务参数里的字母识别符里的Y。我用GET RESPONSE命令得到了响应,15个字节
00 00 00 C8 6F 42 04 00 11 F0 44 01 02 01 28
可是不知道什么意思。高手解惑呀!谢谢!

楼主:
13 14 24 90 00 25 90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55
这是我串口打印出的信息,第一个9000代表往里写对了,第二个9000代表读也对了。可是40个数据都是FF,我很无语。
我写的数不是ff。

楼主:
现在发现写对了,可是只能写对一次。第二次再写就不对了。

网友B:
建议去模块厂家官网找技术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管SMS参数存在还是被删除,它的空间都会给分配。任意没用的字节,可能是参数不需要设置所有字节,或可能 ...

LZ这个项目做了好久了啊,上次回你还是几个月前。LZ好好看一下3GPP 11.11。

00 00 00 C8 6F 42 04 00 11 F0 44 01 02 01 28 最后一个byte表示每条record的长度(40)。
短消息服务参数的每条record长度Y+28, 减法一下,Y=12.

网友D:
楼主搞这么久了,搞好了吗?

楼主:
没有,还差一点点

网友E:
去厂家官网找技术支持要资料

网友F:
厂家有资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