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功放电路

楼主(2015-09-15):
同志们,模电我不专业,还请大虾们给个电路,简单也行。

我笔记本音频输出是 1W@8欧姆,我有个3W 8欧姆的喇叭,我想做个由1W变3W的
功放电路,谁能给我一个电路呢?

另外如果我使用4欧姆喇叭是不是要更大声呢? 请指教。。

网友A:
买个小音箱吧,也不贵,

楼主:
自己做东西啊,想动手弄一下·

楼主:
都怪模电没学好啊。。唉。。

网友A:
那要看你喜欢玩集成还是分立了,

集成的话:LM1875、TDA2030都很常用,

网友B:
用DS7720,不用散热片

楼主:
直接用这个芯片可以吗?  但是我的应该是单端输入吧?  直接接INP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S7720,不用散热片

这个供电9V的,我想用USB  5V供电的(我USB可供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喜欢玩集成还是分立了,

集成的话:LM1875、TDA2030都很常用,

主要是不会调外面的参数  怎么才能由1W放大到3W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喜欢玩集成还是分立了,

集成的话:LM1875、TDA2030都很常用,

这个输出 14W的话 会不会烧掉我的喇叭呢(3W) 。@manbo789 谢谢你的指导。

1、另外AB类、K类、 D类,有些说是从功率上分的,有些从输出波形分的。  我应该选哪类的呢?
2、我怎么知道我笔记本输出的是哪类的呢?还是说和我笔记本输出无关?只需要关注输出要求?
3、我笔记本要求8欧姆的喇叭,是不是接运放之后,我可以改为4欧姆输出?
4、我笔记本接音响就一根线,是不是单端输出呢?这样的话接那些有+-输入的芯片应该怎么接呢?

盼大神,拜谢。

网友A:
除非你用4Ω的扬声器,或者5V升压后供电,或者加输出变压器,否则,5V供电8Ω扬声器不可能获得3W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用4Ω的扬声器,或者5V升压后供电,或者加输出变压器,否则,5V供电8Ω扬声器不可能获得3W的驱动, ...

哦  另外如图,我输入是一个 1W/8欧姆的音频信号,我怎么调整参数变为输出3W/8欧姆 输出呢?  3W/4欧姆又怎么调呢?

网友C:
建议楼主放弃这种本来很简单现实事倍功半的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放弃这种本来很简单现实事倍功半的念头

;P  LZ的喇叭是不是浪费了啊。

网友C:
耗费3周时光把1W提升到3W,最终不了了之,哪个划算!扔了吧,以降低损失

网友D:
把你的3W扬声器接到你的笔记本音频输出上就挺好。
一定要把最大输出功率做到3W,弄不好声音还不如笔记本音频输出好听。

网友E:
刚重新调试了10W的1969

确实飞时间,不过出声啦

网友F:
TDA2822就得.做BTL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3W扬声器接到你的笔记本音频输出上就挺好。
一定要把最大输出功率做到3W,弄不好声音还不如笔记本音 ...

但是我笔记本输出功率只有1W

网友G:
要不你试试LM4871?

楼主:
引用 网友F:
TDA2822就得.做BTL电路.

这个只有1.7W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你试试LM4871?

好 我看一下

网友F:
多年没玩记错了,最大1W ,BTL2W,
其实你未必得够功率,效果还要看喇叭.
真正的1W已经蛮大声了.
TDA2822就是当年很多卡带机常用的那个.
光有喇叭其实没效果,主要看箱体.

楼主:
这个输出是 1W@8欧姆的。和笔记本里面的功放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笔记本输出功率只有1W

1W输出功率,足够你听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出是 1W@8欧姆的。和笔记本里面的功放一样。

1W其实声音不小了的,笔记本的腔体设计不好声音出不来而已,光有喇叭也没有用,声音会很空的,不实.
我以前高中时候就是做2822度过的,那时候能弄到的片子只有这个,推个小木箱在书房也够了.
推荐2822是因为简单,其实1521功率也不错,不要用2030,这个不行,低音像敲桌子,实际效果不如1521.
其实我建议你不要做,做的成本高,不如去旧货找个组合音响的那种TA****的(东芝片子,日机很多,功放就一单独的板,12V单电源,整流什么都有了很方便)来得快.
单喇叭不行,拿纸盒挖个洞塞上去音质都大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出 14W的话 会不会烧掉我的喇叭呢(3W) 。@manbo789 谢谢你的指导。

1、另外AB类、K类、 D类,有 ...

0、如果功放输出了14W功率,会把3W喇叭烧掉,但是你可以控制功放输出不超过3W,
1、不管哪一类都有优缺点,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如果一定要5V8Ω出3W,只能选K类;
2、笔记本不管输出属于哪一类,最终出来都是模拟信号,
3、能不能改为4Ω输出得看功放IC的规格书,大部分情况都可以;
4、电脑音频口都是单端信号,不是差分信号,+-连接要看是什么IC,一般IC会给出典型电路,你可以参考规格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供电9V的,我想用USB  5V供电的(我USB可供1A)

如果是双声道,3W*2=6W,5V*1A肯定就不够用,

网友H:
楼主主要是想学点东西,是不是划算不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主要是想学点东西,是不是划算不重要

“学点东西”不是这么个学法,更不能受楼主手中3W扬声器的限制。
一定要用手中的3W扬声器,那是给自己的学习设置障碍。

网友I:
5V供电,8Ω喇叭,怎样能够出3W?

@manbo789

网友A:
你知道K类功放吗?相当于DCDC+D类,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加输出变压器,不过变态的是升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