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输出波形应为怎么样,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5):
这要看RC数值和输入信号脉冲宽度比例。
一般地说,放大器增益不太高且输入幅度不太大时(放大器仍工作于线性范围),输出反相,上平顶向右下倾斜,下平底向右
上倾斜。
如果输入幅度很大(数字电路),那么输出仍是矩形脉冲,但反相,宽度可能改变,时间上落后于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