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谁用过ST7735液晶屏

楼主(2015-09-15):
大家好,我在用一块液晶屏,驱动IC为ST7735
买模块的时候卖家有给我例程序,有一个显示英文字符的例程里面的一个函数我看不懂,希望有用过的前辈指点一二。

//显示一个英文字符
void Display_ASCII8X16(uint x0,uint y0,uchar *s)
{
        int i,j,k,x,y,xx;

        unsigned char qm;

        long int ulOffset;

        char  ywbuf[32],temp[2];

        for(i = 0; i<strlen((char*)s);i++)
        {
                if(((unsigned char)(*(s+i))) >= 161)
                {
                        temp[0] = *(s+i);
                        temp[1] = '\0';
                        return;
                }

                else
                {
                        qm = *(s+i);

                        ulOffset = (long int)(qm) * 16;

      for (j = 0; j < 16; j ++)
      {
                                ywbuf[j]=Zk_ASCII8X16[ulOffset+j];
      }

      for(y = 0;y < 16;y++)
      {
                for(x=0;x<8;x++)
                {
             k=x % 8;

                                          if(ywbuf[y]&(0x80 >> k))
                                           {
                                                  xx=x0+x+i*8;
                                            PutPixel(xx,y+y0,RED);
                                          }

                                   }
      }

                }
        }
}
//============================
这个函数我看了不知道它的数据是怎样处理的。

特别是这一句里面的为什么用161这个值
if(((unsigned char)(*(s+i))) >= 161)

相关下载

楼主:
麻烦有用过的人指点指点

网友A:
一个英文字符,用了多少的点组成的,这么多点需要几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英文字符,用了多少的点组成的,这么多点需要几个字节

显示8*16字符的话应该是128个点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显示8*16字符的话应该是128个点吧

这个跟那个161值有牵连吗?

楼主:
请用过的人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谁有机内码的相关资料,发一点给我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助啊

网友B(2019-04-13):
正要用7735的屏,挖到这个坟,回复一下吧
那个161是汉字区域的起点,那里应该是发现是汉字的第一字节,就顺便再跳过一个字节,不显示汉字,不过估计原本那个位置是发现是汉字就去调用汉字的显示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