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管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5-09-15):
如图所示红线处,我使用的是7313mos管,想请教一下这个参数Pd 2W 是指的什么的功率。

网友A:
环境25度下最大__耗散功率
老抽不错

网友B:
PD——最大管耗(Dissipation)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最大管耗(Dissipation)功率....

就是说这个mos管在工作状态下最大可以产生2W的损耗吗?这么大~这2W是他自己产生的还是从这个mos管经过的信号损耗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25度下最大__耗散功率
老抽不错

就是说这个mos管在工作状态下最大可以产生2W的损耗吗?这么大~这2W是他自己产生的还是从这个mos管经过的信号损耗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这个mos管在工作状态下最大可以产生2W的损耗吗?这么大~这2W是他自己产生的还是从这个mos管经过的 ...

电源在DS极间由Id*Vds确定产生的势必发热散失的形成管芯温升的并由最高允许管芯温度所规定的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这个mos管在工作状态下最大可以产生2W的损耗吗?这么大~这2W是他自己产生的还是从这个mos管经过的 ...

你说的两个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