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ata e2prom是什么?

楼主(2015-09-15):
ST MCU有内置的flash、RAM,还有一个data E2PROM,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就是E2PRM吧。可以用作掉电保存数据,或者存储应用的配置数据。
具体是哪个型号?

网友B:
EEPROM啊。现在MCU带EEPROM的不多啊。
好像ST的L系列带有EEPROM。

网友C:
MCU 带EEPROM还是挺多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E2PRM吧。可以用作掉电保存数据,或者存储应用的配置数据。
具体是哪个型号? ...

谢谢。
昨天明明看到有很多款STM32 MCU有data e2prom的,还截了图,今天居然一款都找不到了,什么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昨天明明看到有很多款STM32 MCU有data e2prom的,还截了图,今天居然一款都找不到了,什么情况。 ...

那是stm8吧!

楼主:
果然是。。。一直在32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