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2的作用?

楼主(2015-09-15):
如图,电路输入端一个交流信号,应该是交流变直流的电路,求解为什么还要加D2,欢迎指导,请轻骂。

网友A:
没有D2的话,C4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充电,充电到一定程度,右端即无输出。D2用于给C4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D2的话,C4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充电,充电到一定程度,右端即无输出。D2用于给C4放电。 ...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不太好理解   右边是什么波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不太好理解   右边是什么波形呢

可以学习“倍压整流”有关内容助解

网友C:
为了使负半周起作用啊

网友D:
理解成C4的放电回路也行。
这是调幅信号的解调电路,收音机原理里有。

网友B:
“调幅信号的解调电路”,最简电路就似“半波整流+滤波”,与此完全不同。倒似早期的“倍压检波”(好像这么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不太好理解   右边是什么波形呢

maychang老师一语中的,让我也顿悟了下。

粗略画了下,在合适的直流偏置下,输入为一正弦小信号
当有D2时输出为Uo1,就是将输入的负半波部分放大翻转输出。且一直持续下去。
当没有D2时,电路只在输入信号的第一个周期有输出,同样是负半波部分放大翻转输出,但此后将一直输出为0
不知如上分析有无偏差,还请多多指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aychang老师一语中的,让我也顿悟了下。

粗略画了下,在合适的直流偏置下,输入为一正弦小信号

应该是2倍压

网友G:
倍压整流,倍压检波都算是。只是无源倍压检波用的一般不是0.7V压降的硅管,损失太大。以前用锗管2AP9什么的。

网友E:
个人分析,如果输出信号从C4左端取,参考点选GND,算2倍压还勉强,至少原理是通的

不过图中C4的作用是隔直通交作为交流耦合通路,通高频信号:选用一般的瓷片电容100nf,    而C6选用的是100uF的电解电容,用的是电容的滤波作用,滤除低频干扰,最后的输出信号从R6取出,个人分析认为是没有2倍压

网友B:
叫“2”倍压,不够精辟
为什么要加个2呢?画蛇
这里重点在“倍压”

通过学习“倍压整流”原理,帮助理解楼主D2的作用,
这样针对性才强,矢强的明!

网友B:
50年前的倍压检波,其实也只是做了一个“倍压”的样子而已。
其实际只是“给检波管提供了一个〈自生〉正向偏压”而已
当10年后人们不再那么勤俭节约了,就流行主动加正偏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