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基于FPGA的目标跟踪实现开发板选择

楼主(2015-09-15):
小弟想在FPGA上实现目标跟踪程序,可以实现目标跟踪算法以及将跟踪的实时状态输出到显示器上显示出来。但是苦于刚刚接触FPGA,所以不知道该用哪一种FPGA实现比较好,想请教论坛的各位意见,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求各位大神们给些意见

网友A:
你需要列出以下需求,才能确定该选什么样的器件。
通过什么方式采集目标数据?需要实现哪些接口?接口速率是多少?内部要实现一些什么模块?主频是多少?需要多少逻辑资源,需要多少乘法器?需要多少RAM块?需要多少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