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新手请教关于BTS824器件问题

楼主(2015-09-15):
我看了BTS824的说明书。想请教一下,给它输入低电平时,相应的输出低电平应该是多少伏?   我测试的时候居然高达6-8V。。。这正常吗??(PS:外部供电电压是12V,给它输入高电平(5V)时,输出的高电平正好是12V,感觉这个应该是对的).

网友A:
楼主这个BTS824是英飞凌的芯片,具体你要参考他们的数据手册: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tWTi3AvQoGeJ4_caZ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BTS824是英飞凌的芯片,具体你要参考他们的数据手册: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tWTi ...

芯片手册我看过,上面并没有说清楚低电平到底是多少伏特。纠结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手册我看过,上面并没有说清楚低电平到底是多少伏特。纠结ing

那你联系英飞凌的技术支持啊。
这边是飞思卡尔的论坛,不负责英飞凌的问题哦。

网友B:
是啊,楼主去问问英飞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联系英飞凌的技术支持啊。
这边是飞思卡尔的论坛,不负责英飞凌的问题哦。 ...

技术支持模块在哪?没找到啊~我用的芯片是飞思卡尔的,刚好进来看看有没有人用过BTS8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术支持模块在哪?没找到啊~我用的芯片是飞思卡尔的,刚好进来看看有没有人用过BTS824 ...

你说BTS824是飞思卡尔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BTS824是飞思卡尔的吗?

不是,我用的芯片是MC9S12XS128。 请问一下,这个论坛上没有英飞凌的技术支持吗?

网友C:
楼主你好,这个芯片应该是一款MOS功率开关器件,低输出时开路电压测量需要带负载,如果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直接开路测量是一个虚的电压,不妨加上合适的负载——电阻或者继电器进行实验,相信此时低电平输出为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用的芯片是MC9S12XS128。 请问一下,这个论坛上没有英飞凌的技术支持吗? ...

我是飞思卡尔的官方支持,对英飞凌的情况不清楚。
你可以去英飞凌官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这个芯片应该是一款MOS功率开关器件,低输出时开路电压测量需要带负载,如果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 ...

太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飞思卡尔的官方支持,对英飞凌的情况不清楚。
你可以去英飞凌官网看看。 ...

刚开始弄,都找不好原因。听大家这么说应该是正常的,谢谢大家啦~